[家电] 给美的电热水壶底座换生锈的铁插簧,电线已经氧化的发黑了。

楼主(2023-08-28):
换网购的铜插簧,

总结:
1,网购的铜插簧比这个铁插簧薄一半?,没有测量,目测
2,只有1个铁插簧生锈,铜线发黑。
3,换铜插簧后烧水,电线发热严重,插头处最热, 一插脚发烫,
     电线热度从插头到底盘 温度降低。
    判断是 插头 一插脚和电线接触严重不良。
4,插头的一插脚不良 导致 这根灰色电线发热,发热加速灰色电线的铜丝氧化
     在铜线和铁插簧的接触部分 尤为严重。
5,得换插头,不换插头,铜线和铜插簧会一样氧化将来。

网友:
网购的有原装的好吗?铁镀锌?

购个纯铜的基本这部位就不会坏了

网友:
压接出现在焊了锡可能再不会发热了

网友:
易损件都有更换的。

网友:
那个底座弹片也要换了。

网友:
你这要换的东西有点多呀,原来的都是些铁件,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底座塑料也变形了,一起换了。

网友:
抓紧时间换,快呲火星、冒狼烟了

网友:
生锈严重的是地线吧?另外两个没生锈,说不定你换上去的还不如原来的呢

网友:
注意防水,不然也很快会发黑氧化的

网友:
美的怎么说也是牌子的,既然这么设计了应该能用的住的,用了这么久也没坏就说明没问题的,生锈的那个是地线不用管。你换上去的比原来的薄就说明不如原来的,把好的换成差的你说这事办的。。。

网友:
插接后再焊一下

网友:
接头还加焊锡了呀!

网友:
换生锈的铁插簧

网友:
美的也减料。

网友:
唉,大牌货也这么省了,卖得比别人家还贵,无语了

网友:
这种插座要用铜镀镍的。
压接电线,过大电流肯定会有点发热,如果没有焊接,发热会导致氧化加速,铜线发黑甚至生锈。
熔(点)焊和高温锡焊铜线和端子更好。

网友:
电水壶的功率比较大,这类插脚可以选汽车上用的,纯铜,比较厚。

网友:
插簧生锈,剪掉直接把线焊上去,再不会出问题!

网友:
再不行就连底座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