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加屏蔽层,接电池负极还是接COM

楼主(2023-08-28):
万用表的加屏蔽层,接电池负极还是接COM

网友:
万用表的加屏蔽层要接COM

网友:
com和GND没有接通在一起的吗?

网友:
我想应该接Com

网友:
应该是接Com

网友A:
正巧,昨天微信群讨论此问题,主要争议在于:
--------浮地接屏蔽层,Vac in与COM构成输入测量信号,COM为输入参考地,Iout与RL构成输出信号,RL为输出参考地。
          典型代表FLUKE、KEYS、GMC等手持表,一般都是A档接屏蔽层。

--------共地接屏蔽层,直流电源线和地线上的电流变化与功率放大器的输出是同步的。在精密测量电路中,将被测信号回路与其他功能回路分开,避免其他电路的干扰,能够更准确地对信号进行测量。不仅信号线要远离干扰源,而且还要避免其回流路径,受到共地干扰的影响。
       典型代表日置、横河、优利德,一般是COM接屏蔽层。

我个人对此没研究,但发现有趣的事:
        FLUKE15、17等一些中低端是COM接屏蔽层,187/189、287/289、879等都是A档接屏蔽层;
        同样,安捷伦也一样,1252/1253、1272/1273、1281/1282等都是A档接屏蔽层,其它中低端都是COM接屏蔽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巧,昨天微信群讨论此问题,主要争议在于:
--------浮地接屏蔽层,Vac in与COM构成输入测量信号,COM为 ...

我认为浮地还是共地接屏蔽本质上都是信号的地接屏蔽,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是不是差分输入的。

网友:
现在都是单片机

不用加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浮地还是共地接屏蔽本质上都是信号的地接屏蔽,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是不是差分输入的。 ...

对,确实你说的是正解。

信号抗干扰设计上,还是大厂用了心;大厂设计之初,考虑到超过600V电压的环境,还考虑到万用表多功能测量过程中共模仰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