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绕高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3-08-28):
   这是一个12V350W的开关电源,494芯片的,想把它改成48V的,于是把高频变压器拆开,重绕线圈,实现升压到48V。这个变压器的绕圈是这样布置的:最外面的第一层是初级的一半21匝。第二层是辅电线圈,双共12匝(两个6匝,有中心抽头)。第三层和第四层是次级线圈(两层各7匝,有中心抽头)。最里面的第五层是初级的一半21匝。请教:这个次级是7匝+7匝最终输出12伏,那输出48V的话,就是28匝+28匝,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工频变压器可以试试,高频的还是慎重点好,有时候哪怕是差半匝,电压变化都会很大。

网友:
匝数和线径都有关系的

网友:
敢重绕变压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A:
磁芯是怎么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是怎么拆开的?

用热风枪吹了一会儿烤热了就好拆开了

网友:
一直没动过高频变压器,感觉随便几圈都好多V了

网友B:
你要加直接在外面加,每层都做好绝缘,不用动原来的线包。

特别是高压绕组,原来是做过含浸的,你拆的话,会破坏漆包线。

就算你自己换新线绕制,也没条件含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加直接在外面加,每层都做好绝缘,不用动原来的线包。

特别是高压绕组,原来是做过含浸的,你拆的话, ...

窗口没空间了,原来的线圈是4线并绕的,想升压只能重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窗口没空间了,原来的线圈是4线并绕的,想升压只能重绕了。

四线拆成单线串联即可。省事了。

网友:
应该如此,若有些许偏差可以做一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线拆成单线串联即可。省事了。

好办法,谢谢!

网友C:
(次级是7匝+7匝最终输出12伏,那输出48V的话,就是28匝+28匝)不是这样算的,这样算输出电压肯定超过4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级是7匝+7匝最终输出12伏,那输出48V的话,就是28匝+28匝)不是这样算的,这样算输出电压肯定超过48V ...

其实也可以这样算,反正最终电压交给反馈电路了。

就是怕参数偏差太大,使电源跑出正常工作范围。

网友D:
初级才21+21匝,对应的是300V,次级如果是28+28是不是太高了
改过这种电源,不动线圈,12V的最高能到24-5V,感觉绕14+14能成。

网友:
没试过,感觉挺繁琐的

楼主:
不能,已完成8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才21+21匝,对应的是300V,次级如果是28+28是不是太高了
改过这种电源,不动线圈,12V的最高能 ...

这个好像不能这样类比,不同于工频正弦波的变压比,但我也不知怎么计算。已试验过了,匝数少了电压提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能这样类比,不同于工频正弦波的变压比,但我也不知怎么计算。已试验过了,匝数少了电压提不上 ...

这个还跟占空比相关呢,正激结构和反激结构算法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