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漏电的充电宝+泡水的48V锂电13S6P

楼主(2023-08-28):
之前捡来的充电宝换了2粒电池,用了几次感觉不对劲,漏电,索性拆了

带电量灯,充电速度不快

拆下USB口小板和灯板

漏电导致电池耗尽不充电,还好有保护板

板子背面散热

拆彻底一点,留下DW01保护芯片和两颗8205管子

台风天大雨,电池有电问题了,拆开发现有两根镍带已经被电解了

点焊镍带,准备修复

电芯竟然还很均衡

发现板子有些发热,电流28ma,断开3个大电阻,发热依旧

看来保护板也泡水挂了,拆

得到若干mos管,剩下的没啥用

网友A:
电池裸奔也没问题的,我的已经裸奔三年了,依然很均衡,建议浅充浅放

网友B:
这修复的镍带窄了点吧。最后板子修复了吗?

网友:
捡来的充电宝

网友C:
维尼老板这是为了拆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修复的镍带窄了点吧。最后板子修复了吗?

谢谢捧场,修复的镍带是电压采样和均衡用的,应该是够了,板子腐蚀了,芯片也烫手,换了一块拆机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裸奔也没问题的,我的已经裸奔三年了,依然很均衡,建议浅充浅放

我放电一直是裸的,充电过保护板,这次没想到台风天进水了。正常充电需要0.8kwh,突然变成0.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尼老板这是为了拆元件啊

好像拆了元件也没啥用,吃灰,唉

网友:
拆的件还要分类,如果不是真的缺新件,我都不想去找拆件。电池进水容易坏,防水措施要做好。,

网友:
泡水后都容易挂,电动车电池包没有防水的话不说趟水,就是下雨都怕进水

网友:
看来捡来的大都有问题

网友:
找不出原因,很纠结

网友:
被48伏电池组吸引进来的

网友:
居然拆得这么干净。

网友D:
感觉拆元件还不如把板子留着,拆元件不怎么好存放,小元件可能过段时间就找不到了,板子的话就好找了

网友:
破坏式拆解

网友:
拆的太散了,元件不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拆元件还不如把板子留着,拆元件不怎么好存放,小元件可能过段时间就找不到了,板子的话就好找了{:013: ...

板子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好几大箱,丢不完。。。。。

网友:
拆成零件有点可惜

网友:
拆了一堆备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