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微波炉900W铜线变压器初级线径和圈数?

楼主(2023-08-28):
谁知道微波炉900W铜线变压器初级线径和圈数?

网友:
好像
可以通过铁芯的截面积,计算每伏的匝数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基本上都是铝线,我改绕过,每伏1匝,准备用来做可调,但它发热厉害,放弃了

网友:
直接找一根线穿绕10匝,量一下电压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
大约1.0的250圈

网友:
测出每伏匝,量出输入窗囗面积,算呗,大致给个槽满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基本上都是铝线,我改绕过,每伏1匝,准备用来做可调,但它发热厉害,放弃了 ...

老的都是铜线

网友:
不值得买线重新缠吧!买线钱可以买个缠好的变压器了。其实铝线变压器也不是那么不耐用的。

网友:
1.1mm,格兰仕,900瓦铜线。

网友:
三个铜的不要钱垃圾筒捡的,一直吃灰。

网友:
次级绕满,初级拆2层,具体可私聊

网友:
要这些数据来有什么用?自己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