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点UC3842电路问题

楼主(2023-08-28):
2脚电压反馈,这个脚如果用可调电阻是不是也能达到调压效果,
1脚2脚和3脚都能调节电压吧,三者有什么区别和工作要求
1脚环路补偿是保证电压稳定的吧,如何做到的
3胶是断开保护的吗,怎么达到保护的

网友A:
那次级431是干嘛?

网友:
你想炸鸡就去动这些脚试试

网友B:
人家是要配合次级的电路稳压的,你直接接电肯定不行

网友C:
3842这边是高压部分,你不要命了?准备长期与高压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次级431是干嘛?

那把431和光耦独立出来是不是就可以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要配合次级的电路稳压的,你直接接电肯定不行

次级稳压那1脚补偿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这边是高压部分,你不要命了?准备长期与高压共存?/

用电源控制光耦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次级431是干嘛?

按照道理来讲是可以调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道理来讲是可以调的吧

把你的道理说出来,大家评评理

网友:
你先把3842的内部方框图贴出来你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道理来讲是可以调的吧

你说的很对,光耦设计就是通过一二脚调整电压的,设计光耦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防止触电

123脚都可以调整电压,但芯片设计各有侧重,所以具体怎么用,要把芯片搞明白,你就可以设计和制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光耦设计就是通过一二脚调整电压的,设计光耦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防止触电

123脚都可以调 ...

这三个侧重点从哪里可以查到学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三个侧重点从哪里可以查到学到

3842手册,坛子也有一些文章,例如有个怎样调3842占空比,然后自己找个板子改来实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光耦设计就是通过一二脚调整电压的,设计光耦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防止触电

123脚都可以调 ...

肯定不能调初级,那是高压部分,你接个可调电阻去调,万一漏电,很危险,所以只能在后级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手册,坛子也有一些文章,例如有个怎样调3842占空比,然后自己找个板子改来实验即可。 ...

看了看手册,我理解,1点补偿是稳定电压的,在电路中闭环,2点是调整电压的,通过光耦通断量来控制pwm,3点电流,电流控制,防止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看手册,我理解,1点补偿是稳定电压的,在电路中闭环,2点是调整电压的,通过光耦通断量来控制pwm,3 ...

3脚取样电压要超过1v,才会对电压有影响,这是芯片设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脚取样电压要超过1v,才会对电压有影响,这是芯片设置好的。

学习了,这你都在哪学的,能指条明路吗

网友:
可以的,一些48转12伏的电动车dc-dc转换器就是用电阻来调节2脚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我也试过可行。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