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领导说让我进去的时候戴个套,还给我看微距下烧机油的燃烧室油封...

楼主(2023-08-28):
之前凸轮轴的帖子有人说想看换气门油封。。。

领导她车的故障是第4缸进气油封渗油

先给燃烧室打压,我大概打了4到5

先架工具

准备工作要做好,装的时候要保护好螺纹,红色箭头。然后把领导略带体香的睡衣粗鲁的撕成两半,堵住回油口,绿色箭头

压弹簧的工具要尽量往前装插销,靠近支点

新油封要预先泡好

压弹簧取出弹片,一定要用力,用。。。。力。。。。。。。

用油封钳拔出旧油封

压入新油封到位,我第一次只换了第4缸的进排,为啥呢?

旧油封是科德宝的,世界上所有骨架油封的爹。旧的2个我搞混了,怎么区分进排?

旧的因为抽擦过多导致口子变大?因为信不过卖配件的,我换了4缸的跑了一段测试无误才换的余下的缸

套我是带了,用超薄的日本产的材料DIY的,这个绿色还带荧光的?光滑的表面有油,油封进去的时候特别顺滑,肯定不会再烧鸡油咯

网友A:
不懂就问,这东西时间长了,会不会磨损或者掉下来啊?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B:
略带体香的睡衣就这样撕烂了太可惜了,挂小黄鱼估计可以卖个好价钱!

网友:
的确是这样,做好防备是没有错的,好好修理。

网友:
我以前就是修发动机的,那时是化油器,现在是喷射,修不来了

网友C:
新旧油封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这东西时间长了,会不会磨损或者掉下来啊?

骨架油封顾名思义拆和装都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带体香的睡衣就这样撕烂了太可惜了,挂小黄鱼估计可以卖个好价钱!
...

睡衣不就是拿来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旧油封对比!

绝了

网友:
生动形象。

网友D:
楼主是狠人,发动机不解体就换油封,气门锁片咋拆下来的?

网友:
换车吧这车已进入维修期了,搞好这里其他又会出问题

网友:
这技术,反正就是牛逼
比普通的DIY爱好者强太多,不愧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睡衣不就是拿来撕的么?

完好的原味内衣可以卖个高价,撕烂了就不值钱了!

网友:
老司机开的一把好车!

网友:
能修发动机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狠人,发动机不解体就换油封,气门锁片咋拆下来的?

用小一字螺丝刀。。。

网友:
这是研究透了,题外话看欧美电影好多都是自己修,还会带孩子参与,不知情况是否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