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225的DC和AC+DC档测同一电压稍有差异,只有我的这样吗?

楼主(2023-08-28):
我的ZT225用DC档测量直流电压和用AC+DC档值有点偏差,比如DC档是10.001V,AC+DC就是10.004~10.005V,校准过零点短路归零没问题;问了众仪售后,说是在误差范围内,这个我当然知道,但奇怪为什么AC+DC档测会多一点点。

零点没问题,这两个档也没有翻转误差

网友:
这点差别不算啥,正常

网友:
难道是AC档经过整流降压了一点点,所以尾数就补偿加那么一点点。

网友:
AC+DC数值计算上增加了误差吧

网友:
你测电池看看

网友:
正常误差,完美主义 位数越多越纠结!

网友A:
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是仪器误差。dcv测量的是平均值,rms ac+dc测的是rms,如果有交流分量,比如纹波,那么,Vrms ac+dc=√(ac²+dc²),就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是仪器误差。dcv测量的是平均值,rms ac+dc测的是rms,如果有交流分量,比如纹波,那么 ...

受教了,谢谢科普

网友B:
dayibalang 老师  你说的rms有效值就是真有效值吗?

网友:
怎么一个仪表有两种测试功能---平均值,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ayibalang 老师  你说的rms有效值就是真有效值吗?

是的,rms就是所谓的真有效值。
严格说一块rms表还真就是同时具备rms和平均值。
直流测量,指的是要测稳恒直流,用adc直接测就可以,万用表的adc天然具有平均值特性。
交流测量,实际上还是要把交流转换成直流测量,rms响应还是平均值响应指的是交直流转换方式的差异。之后还是要通过直流测量平均值。
但是严格的讲电学量是通过热功定义的,这是用rms来等效衡量交流电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上讲直流本身不也是有效值?搞清楚背后的原因就可以了,不必纠结哪个更好

网友:
别听楼上的。
首先,ZT-225的AC+DC是真正的DC和AC,和RMS一点关系也没有,即DC读数完全等于DCV档读数,AC读数完全等于ACV档读数。
因此任何噪声都不会干扰AC+DC中的DC读数,噪声仅仅会显示到AC读数上面。
其次,ZT-225的DCV模式因为是差分输入所以可以做CHOP,而AC+DC由原理决定,不可做CHOP。简单来说,两种模式下ADC工作状态不完全相同,造成误差是必然现象。ZT-225可以给AC+DC档校准零点,但是不能校准增益,完全靠两种工作状态ADC自身的一致性保证。
最后,AC+DC实际上会存在零点和翻转误差,你这块表运气比较好没有发现,超频之后应该能看到,而且这些误差还受温度和电池电量影响,虽然不是很大。

楼主:
电池也是一样有几个字差异

楼主: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看来不用纠结了,@dayibalang真是专业啊,应该就是AC+DC时采用rms造成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rms就是所谓的真有效值。
严格说一块rms表还真就是同时具备rms和平均值。
直流测量,指的是要测稳 ...

由这个想到以前数学课本里不等式的一个结论:算术平均值小于等于平方平均数。

网友C(2024-03-24):
这个表是怎么进校准模式的

楼主(2024-07-24):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是怎么进校准模式的

要打开后盖,短接主板上的两个焊点,具体可百度

网友D:
不用校准零点,因为校准零点后会自动变化的,变化后测量电压跟DC档几乎一样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D:
不用校准零点,因为校准零点后会自动变化的,变化后测量电压跟DC档几乎一样 ...

1.这个AC+DC档位怎么校准,我的不知道怎么的被我校准的一塌糊涂,手头也没有AC校准设备,原厂数据也被我弄没了
2.我发现ZT225的AC档位居然是单独校准的,就是校准DC档位不影响AC档位,这个0660居然能写入那么多功能而且校准点如此之多完全可以和福禄克的117 179等等校准点数量看起了,看样子完全可以再加上LOZ,成为一个中端表,该有的功能几乎全了,就是看厂家愿不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