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多功能暖杯垫看看是否值回票价?

楼主(2023-08-28):
为了提醒自己多喝热水特地网上买的多功能暖杯垫,想起来很久没发帖,签到所得的家元入不敷出,考虑发个帖赚点家元补贴家用。杯垫做工只能说见仁见智,功率16w,不大也不小。放上杯子自动保温,拿下杯子自动断电。看样子是靠限位开关接触导通加热电路的,一阵沿着边缘猛翘,好悬把加热盘搞报废,和自己所料不差,果然是限位开关控制的电路。加热盘看样子是占杯垫的成本大头,话说9.9大洋买来的是不是亏了。。。。。。

网友:
这也就是让杯里的热饮凉的慢点

网友:
危险的山寨货,没有3C认证。
我用5V2A的usb加热垫也能温一下杯子

网友:
咦,看这个样子怎么不像PTC加热,有点像加热管啊

网友:
哈哈,感觉是亏了

网友A:
杯子放的位置不准就触发不了?

网友:
还是保温杯环保耐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可以用来拆灯珠,我做了一个

网友:
看着感觉是直接上的电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杯子放的位置不准就触发不了?

是靠杯子和水的重量向下压到底部开关,接合就通电加热。拿起杯子,没了重量,开关弹起就不加热。

我在养鸡那免费换了一个,居然是断线的,想无损拆开那玻璃面板时,心真玄。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可以用来拆灯珠,我做了一个

这个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可以用来拆灯珠,我做了一个

还能开发出别的功能

网友:
直接上的电热丝?

网友:
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网友:
淘宝上买的美的加热杯热,还不错,60多元一个,有3档温度。。。

网友:
这东西真简单,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可以用来拆灯珠,我做了一个

拆灯珠有点悬乎,不担心玻璃面板会炸裂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可以用来拆灯珠,我做了一个

牛,这也能开发利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