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空调不制冷故障维修,更换外机启动电容

楼主(2023-08-28):
这个空调有点年头了,快十几年了,之前使用都挺好都,没有什么问题,去年有点异味,自己拆开买了清洁剂清洗了过滤网和内外机,就好了,前天凌晨突然不制冷,暖气都出来了,重新启动,关机检查,发现是外机风扇不转,估计是启动电容坏了。
毕竟使用这么多年了,第二天,拆开检查确实是启动电容坏了,漏油了,风扇也不转,本地问了没有3插的电容,问了朋友说可以改下分开接,想想还是TB购买个换,到了直接更换修复。

拆开检查

检查

漏油

看下接法

新电容

电容3插头

接法

拆开

安装

安装

修复

坏的电容漏油

网友A:
纸巾带血了?工作要小心,戴个手套不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巾带血了?工作要小心,戴个手套不费事的

好的,另外是漏油了,拍照太粘手,

网友B:
这电容这么多线,是说共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巾带血了?工作要小心,戴个手套不费事的

这个插头,有的带锁,有的带钩的。  怎么拔确实容易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这么多线,是说共用了吗?

不是很了解,按照原来方法接回去

网友C:
不常用还行,如果是广东地区,建议换空调,两年的电费就能省出来一个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常用还行,如果是广东地区,建议换空调,两年的电费就能省出来一个空调。 ...

是准备换个空调,可是又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夏天暑假孩子在家用几个月,年底看看有没有活动优惠更换。现在先用

网友:
“空调有点年头了,快十几年了”再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这种插头不好拔

网友D:
二合一的空调电容工作时间久了就容易失效。十几年了也差不多是更换了。其实完全可以分开接,十几年前的空调几乎是定频率空调,风扇电容与压缩机启动电容分开接更加有利于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这么多线,是说共用了吗?

这种电容不是共用的。是2合1的作在一个壳中了。

楼主:
有点,可以用一字螺丝刀开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合一的空调电容工作时间久了就容易失效。十几年了也差不多是更换了。其实完全可以分开接,十几年前的空调 ...

谢谢分享,朋友是说可以分开安装,不想麻烦人家,自己没有研究怎么接

网友:
搞了个大动作

网友:
电容漏油了,感觉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合一的空调电容工作时间久了就容易失效。十几年了也差不多是更换了。其实完全可以分开接,十几年前的空调 ...

里面其实也是两个电容,只是封在一起共用一个脚而已。

网友:
老空调用料实在,能用就继续用,换新的除非是一级变频,其它的就不要换了

网友:
值了, 我家的海尔的变频的也是,不制冷了,电路都正常, 后来花了50块,让售后也检查了,说膨胀阀坏了,拆装+维修小1000块了, 直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