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池内阻容量充电器

楼主(2023-08-28):
30买的不用拆就可以看见电子原件。就不知道可以达到什么精度。21700的测不了。焊线连接21700电池架会增加多少阻值。没有好的内阻仪。把手的电池测试下。费电池不知道卖哪里。丢了好想不好。求科普动力电池内阻。容量。放电感觉小了。用电路放电需要多长啊。

楼主:
用这个电炉丝需要多长。

网友:
上电炉丝也没用。。。。。电流就那么点

网友A:
你的电池盒接触电阻巨大。
我用铜镀金电池盒也不能保证接触电阻10mΩ以内。双触点以上才能保证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盒接触电阻巨大。
我用铜镀金电池盒也不能保证接触电阻10mΩ以内。双触点以上才能保证10 ...

照你怎么说测试结果比实际的偏大。这个才30。金触点就不买了。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测的和内阻仪哪个准一点?

网友:
楼上扎心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大,充也是白充

网友:
测内阻得4线测试才行,2线的话接触电阻都有可能超过内阻,个人经验就是直流法测的内阻大概是交流法的2倍吧

网友:
价格还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C:
这个内阻和耀锐1035+测量差1-2毫欧  够用了

网友:
玩电池的都有一个济南耀锐电子内阻仪100多200也不贵

粉色福斯特还不错容量型电池,紫色的不知道没看到标签

网友D:
内阻完全不准,容量也是按参数算出来的,但是还能参考下,那两个电阻,完全就是放电用,不参与容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完全不准,容量也是按参数算出来的,但是还能参考下,那两个电阻,完全就是放电用,不参与容量计算 ...

做个参考。不上js的当。网上买的新的还没有充电宝里拆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测的和内阻仪哪个准一点?

那还用问,肯定内阻仪更准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阻和耀锐1035+测量差1-2毫欧  够用了

作为粗略判断内阻,基本够用。再深入一点,组电池组分内阻的话,还是逊色了。

网友:
测空载电压,再恒流放电,再测电压降了多少,一算内阻不就出来了

网友:
物理有教测量计算电池内阻的。就是麻烦点。

网友:
还是可以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还用问,肯定内阻仪更准确一些。

那还是直接上内阻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