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俄罗斯大神lopatkin精简的win7旗舰版X86 X64最后一个版本的版号

楼主(2023-08-28):
请问俄罗斯大神lopatkin精简的win7旗舰版X86 X64最后一个版本的版号

网友A:
V2023,这个应该是最新的吧

网友:
win7只能老机器了~

网友:
从哪里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023,这个应该是最新的吧

这个版号不对,编号方式不对

网友:
如果找到了,请来论坛分享下,谢谢

网友:
有些精简的地方不适合本土

网友:
WES7你试试看

网友:
其实精简最大的优化就是体积小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某些地方删掉了某些文件,直接导致经常有些软件硬件无法安装运行,麻烦也不少。

现在的硬盘,相对于WIN7那样的系统,空间早就不是问题了,想要少占用资源,直接在服务里,把不需要的服务关闭,系统占用就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如果你是完整安装的系统,就再也不必担心软硬件遇到不兼容不能用的窘境了。

运行里:services.msc,然后自己看着服务,慢慢关。网上有win7服务说明的资料,对照着看。

自己弄,还有个最大的好处:下载原装的win7镜像,不必担心其它人处理过的系统,加入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佐料。就像当年的番茄花园,萝卜家园搞的XP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