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芯片恒流调光时出现灯光闪烁现象

楼主(2023-08-28):
自己按照pt4115芯片手册的参考电路做了个可以模拟调光功能的植物灯,结果发现pt4115 模拟调光的dim管脚在输入电压1.24v-1v左右会发生肉眼可见的明显闪烁,在调到最大和最小时是稳定的,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回事呢?
自己画的原理图如下,电容100uf,电感100uh,最大电流0.3A,r_adj1上电压可调范围0.5-2.5v(根据芯片手册来的)

网友A:
输出端并一个电容吧,你在DIM脚上输入的电压是不是有纹波啊,你试着在dim脚并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并一个电容吧,你在DIM脚上输入的电压是不是有纹波啊,你试着在dim脚并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看看有 ...

谢谢!dim了用的12v电源分压实现,我回头试试看

网友B:
电感用大了吧,效率低了!

楼主(2023-09-29):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并一个电容吧,你在DIM脚上输入的电压是不是有纹波啊,你试着在dim脚并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看看有 ...

试了下还不是这个问题,加电容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用大了吧,效率低了!

按照芯片手册,输出电流小于0.4a用68-100uh电感,我这个最大电流0.33a,所以用的100uh,选最大值会带不动么

网友(2024-09-30):
看看大家意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