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次拆解卡奇洛 18W Led灯,越来越简单了

楼主(2023-08-28):
上次买的led灯外壳是塑料的,感觉不太靠谱,又出手购买了个灯盘,看看效果咋样。

标注18w,带透镜,后面有3个吸铁石的小圆柱把前后壳给并固定在一起,能吸在原来的铁壳上,这个方便

拆掉透镜的全貌

灯珠是2835的,4并9串的布局,驱动越来越简单了,居然没有整流桥了,驱动芯片的整合度越来越高了,能感觉到科技的进步呼呼铺面而来

是铝基板的,好评
===============
上电用手机测试没看到屏闪,到底能坚持多久只有交给时间了。
补充:
集成 800V 整流桥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芯片BP2863L-BP2863M-BP2863S-BP2863A系列(集成 800V 整流桥,集成 600V 超快恢复二极管,无 VCC 电容、无启动电阻低成本方案)

网友:
原来正泰24W的烧了个灯珠,换了和这个一样的雷士24W的灯盘,太亮了

网友:
那个长方的不是整流桥吗?

网友:
不频闪,亮度够的话,精简也不是坏事,反正这种灯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真是越来越简单了,芯片技术不得了啊,小芯片都应用这么广泛了,怪不得精密芯片现在人家卡得那么紧,看来芯片如果不能自主真的就是不行的。加油吧,国产芯的技术达人们

网友:
不是精简的事了,关键看灯珠颗粒,这种灯盘使用的颗粒功率很小,颗粒越多就越容易损坏。效率也低。

网友:
标注18w,测没测实际功率,首先功率虚标严重,其次灯盘发热严重。促销时用红包撸过多个,3个并联,只用1个电源,降功率使用,灯盘温度温温的,用于卫生间、过道、阳台等小面积照明。

网友:
这种灯很容易坏,基本都是电容被烤干了,归根到底是设计有问题,驱动部分的热量散不出去再加上LED芯片的热量等于是火上浇油

网友:
什么芯片哦?难道它自身带整流?

网友:
还不错,有电感,有电容

网友:
芯片全包了所有功能,不过越简单越好维修。

网友:
旁边那个电阻是不是能调整输出功率,降低25%的电流,能多活几年

网友:
现在都是这样,成本一降再降,实业不好干啊

网友:
确实简单多了一片芯片全包就看是否耐用

网友:
现在见到的是体积越来越小,安装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一般都是灯珠的散热不够才烧的

网友:
测一下看看实际功率,很多灯板都虚标。

网友:
很省料。也容易坏

网友:
居然只要4个元器件   以后还能再减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