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既无增压泵又无压力桶的反渗透纯水机diy尝试

楼主(2023-08-28):
因为有些问题网上没有找到确切答案,所以自己瞎琢磨的这个方案可能失败,最终还是回归成熟的有桶有泵的这个正道上来。

主体结构跟论坛里几位纯水机达人的建议差不多。自来水经过粗滤后送入RO过滤器。从RO过滤器出来的纯水通过管道输送到一个架在高处的水箱里,水箱与空气之间通过一个超滤膜连通,以便平衡水箱内外的气压,同时又能隔绝空气中的细菌进入水箱。 纯水箱与放水龙头之间用尽可能粗的管路相连(不知纯水配件中有没有4分甚至6分的管件)。从RO过滤器出来的废水通过管路和废水比通往地漏。为了实现在停止制水时用纯水置换RO过滤器内浓水的目的,废水排水口的高度应该尽可能低,因为不知道这个置换过程需要多大的压差才能顺利进行。以普通房屋2.8米净高,实际可能利用的水压只有2米。也就是0.02MPa,这个压力够不够让水箱中的纯水代替原水进入RO过滤器尚且不知。

储水箱要有水位检测控制进水电磁阀的启闭。自水箱到RO进水口的置换管路由置换电磁阀控制,制水时先确认置换电磁阀关闭,然后打开RO进水电磁阀开始制水。当进水电磁阀关闭时,并不是立刻打开置换电磁阀,还要检测到RO进水口的压力低于水箱压力之后,再打开置换电磁阀,让水箱里的纯水进入RO进水口,开始置换RO膜前的浓水。停止置换的条件可以用两个方法来产生,一个是根据流量和置换所需的水量来定时,这个方案很简单,但定时长短选择要认真摸索。因为时间长了浪费纯水,时间短了置换不充分。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在废水比前设置TDS监测探头,检测废水的TDS,当TDS减小到一定值以下,或者浓水的TDS基本上不再下降时,可以认为膜前的浓水基本上被置换干净,控制电路发出信号关闭置换电磁阀。

还有RO过滤器前的那些前置过滤器的选择,暂时是这样考虑的。RO膜前设置四个过滤器,后面没有,直接通水箱。四个过滤器分别是,1号颗粒活性炭,2号颗粒活性炭,3号烧结活性炭,4号超滤.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一个不锈钢前置过滤器和全屋超滤,所以1号就不用PP棉了。1号滤瓶的位置是为了将来将设备用于其他没有前置过滤器的场合,方便直接上PP棉。

大部分配件,论坛里的达人都已经介绍过了,唯独这个无压力的水箱,好像一直没看见有人介绍。网上看见一个号称食品级的塑料水箱,请各位达人给把把关。

网友A:
这个桶有人当作废水的收集桶的

网友B:
用水量不大的话,还是买个压力桶+增压泵吧,也就百十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桶有人当作废水的收集桶的

是的。 还有农药那两个字的冲击力也很大。在没有可靠的品质信息之前,我还是先用大号纯净水的空桶代替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量不大的话,还是买个压力桶+增压泵吧,也就百十块钱的事。

关键是如果不用压力桶和泵效果相同,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两个配件呢?压力桶据说也要两年一换,增压泵有噪声,也可能需要定期维护。想想就头大。

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无法实施,就像有坛友说的那样,先试试,不行再加上泵和压力桶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

网友C:
把盛过滤水的容器挂在高出应该也可以,就是需要加长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盛过滤水的容器挂在高出应该也可以,就是需要加长管路。

就是这么想的。准备把纯水水箱装在尽可能靠近天花板的位置,放在洗菜盆上方。距离地面大概有2.5米,废水排水管距离地面大概有0.5米,置换时净压力大概有0.02MPa,够不够用无资料可差,只有等实测了。

网友D:
这样废水比能有多少?

网友:
大号塑料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废水比能有多少?

网上搜到的说法是压差小会导致废水的比例增多。压差过大又会导致RO膜折寿。现在一楼的水压是0.4MPa左右,大概属于压差较小的情况,因此废水比例可能比较多。具体情况如何,有待实测验证。

网友E:
你这个想法很可行,祝你成功

网友F:
无泵的反渗透,要求水压比较高。直接供水2楼以上,由于铁水管老化,出水很慢了,如果是新管道甚至4楼都能出水。
如果是楼顶水箱供水,低层水压很高;水泵打水,也是低层高压,高层低压。水压看花洒能喷多远也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想法很可行,祝你成功

多谢鼓励。尽力而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泵的反渗透,要求水压比较高。直接供水2楼以上,由于铁水管老化,出水很慢了,如果是新管道甚至4楼都能出 ...

流量很小,只要静压大就可以了。如果是大流量的应用就对管路畅通有要求了。家里的马桶进水管是六分的,其他地方都是4分管,但只要马桶一冲,水压瞬间能从0.4MPa跌落到0.2MPa以下。

网友G:
增压泵不是只是把水送进膜里面,顾名思义就是要增压,因为反渗透膜有工作压力,达不到的话效果就不行。另外还有加速水流的作用,膜通量大了水流不足出水就达不到标称量(反映在压力上不去或稳不住),泵选型不对都不行,更别提没有泵,浪费了高通量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压泵不是只是把水送进膜里面,顾名思义就是要增压,因为反渗透膜有工作压力,达不到的话效果就不行。另外 ...

准备选用50G的RO膜。瞬时用水依靠大水箱,粗管路来解决。其实有泵的用户也很少确切测量过RO进水侧的水压。增压泵名为增压泵,却很难直观知道在不同流量下的输出端压力是多少,给的是一些扬程,额定流量之类的参数。这些参数怎么换算出在400G或者600G流速下的压力?好像没有人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选用50G的RO膜。瞬时用水依靠大水箱,粗管路来解决。其实有泵的用户也很少确切测量过RO进水侧的水压 ...

输出端的具体压力取决于废水比,只要你不是废水全开产水没有,压力都会够,只要水量没超出上泵的能力,到120Psi没问题,所以泵一般标流量。比如有400G额定流量和600G的,这个G代表加仑,是GPD的缩写,即加仑每天,折算成mL/min就是÷24÷60×3785(美制加仑),而且这个数还是指产水,泵默认用近似于33%的产水率去计算的,所以400G的总水量会有大概1600G即4.2L/min左右,实际你去淘宝查都会有,我随便搜了一个是4L/min

有接泵压力都会够,所以只要看产水脱盐率和废水比权衡利弊即可,如果是自来水,那有个压力表会好一点,毕竟你的压力是很容易不足的

50G这么小,如果自来水能到60Psi即0.42Mpa的压力且稳定就没有问题,大水箱如果你卫生有信心那就问题不大,但是你说的用超滤来隔绝没懂是什么意思,超滤放后面似乎没什么意思,它主要是保护膜用的,不如止回阀和勤换水管了,因为你怎么隔绝,最后一段都是有可能在不用的时候反向污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如果不用压力桶和泵效果相同,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两个配件呢?压力桶据说也要两年一换,增压泵有噪声 ...

如果是75G 100G的水泵,其实噪音很震动非常小,所以如果加上水泵,设计可以简化很多。
其次,增压泵的意义在于可以忽略水压差异对RO膜工作状态的影响。

网友:
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