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830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数值偏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8):
测芯片引脚的对地阻值,用其他表测都在600多,用830表测达到900多,测芯片其他引脚也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此表电池改过锂电升压,加两个三极管钳位过压保护。

网友A:
两表笔短接阻值多大?

网友:
升压的供电会干扰,数字表,无线话筒使用许多出问题的,建议用直接供电款

网友B:
楼主先要说明蜂鸣档是电阻档还是二极档?

是电阻档
600和900是什么表子?

是二极档
600和900
都正常

只有存电阻一样
芯片引脚电阻或压降不一样很正常,如果自己记录或分享,都必须先说明那个型号的表,要不基本没意义(量程电压和驱动电流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要说明蜂鸣档是电阻档还是二极档?

是电阻档

楼上这位朋友说得对。首先楼主得把问题讲清楚,楼主这个描述就算有人给你解答恐怕也不见得靠谱。
然后就是楼主得明白一件事就是不是所有型号万用表量同一个电路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有的可以基本一样,有的不仅不仅不一样,还有可能差别很大。
买表前大家可能会看看测评推荐,但不是说表买到了就能马上用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了解,一块新表可能一两周我能用得比较熟练,但往往需要一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我才能算真正熟悉。
举个例子我常推荐的136b+,二极管测试,发现有两个电流不同的版本,这是要熟悉后才知道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位朋友说得对。首先楼主得把问题讲清楚,楼主这个描述就算有人给你解答恐怕也不见得靠谱。
然后就 ...

谢谢分享
我也老了
同一型号还有不同电流,看来碰到这种表还得说明哪个时期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表笔短接阻值多大?

可以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位朋友说得对。首先楼主得把问题讲清楚,楼主这个描述就算有人给你解答恐怕也不见得靠谱。
然后就 ...

蜂鸣档和二极管同一个档位

网友:
散淡师傅说的很清楚,各表驱动电流不同,量程不一样,测量出来的结果就大不相同,所以,必需要熟悉自己所用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