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映美打印机fp-538k后进纸卡纸解决办法

楼主(2023-08-28):
之前发了篇“映美打印机fp-538k后进纸卡纸”的问题,一直没有人回复,估计是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人吧,其实后面没多久问题就解决了,也不能说解决只能说是找到问题原因。

症状:
  前进纸正常没点问题,后进纸卡纸如下图所示,拆机后观察齿轮,及齿轮的转动都没有问题。

问题原因:
  仔细检查后发现是色带架挡住了纸的进入,色带架下面哪块透明塑料片已严重变形 如图

  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透明塑料片,测试过程:
    1. 把透明塑料片取了装上,色带拉直,打印测试,问题依旧。
    2. 把层数档位尽量往上打,打到3,4, 5档测试,问题依旧,只是效果稍微好了一点。
    3. 把色带架取下打印测试,没有发现卡纸。

  经和客户沟通,了解到客户打印机买回去后一直有这种卡纸的问题,能用,但是就是偶尔会卡纸,也就是说新色带架卡纸不会哪么严重。
  问题总结,不难发现这就是该打印机的设计上的问题而导致,是通病。
  所以只能是换打印机了。

关于透明塑料片的功能:
  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透明塑料片不能取(以前产商是这么跟他说的),取了肯定会卡纸,这里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
  本人搞了那么多年的打印机,对这块透明塑料片也颇有了解。最早的时候是都没有这个透明塑料片的;后面慢慢的有些买来的色带上就有了这块透明塑料片但是中间没有菱形孔,有些客户买回去自己装,没有取透明塑料片导致第1联没字,2联3联有字的情况,当然我们帮客户装都会取掉这块透明塑料片;再后面这块透明塑料片中间加上了菱形孔,这样即便不取也不影响打印,所以本人在安装的时候有时取有时也不取。

  看看网上对这块透明塑料片是怎么说的:
    说法一:
      该透明塑料片(称为“色带挡片”)主要起的作用是防止在打印过程中色带直接与打印纸接触,污染纸面,所以在安装色带的过程当中不可以撕毁或拆除该挡片。如果色带挡片被拆除,可能会引起打印纸面脏污或进纸不畅,影响正常打印。

    说法二:
      在安装打印机时,我们通常需要首先安装打印机的色带。而在安装的过程中,会发现色带下面还有一层纸质或塑料的覆盖。这时,很多人会产生疑问:这层覆盖是否需要拆掉呢?
      事实上,色带下面的塑料覆盖是保护色带减少水分蒸发,并保护打印头等部件不受灰尘和细小颗粒物的影响。但是,在安装时需要将它拆掉。原因是:如果不拆下来,打印时塑料容易热化后和打印头粘在一起,这样会严重影响打印效果,甚至会损坏打印机。

    说法三: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打印机有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打印机的说明书上说明,不建议拆卸保护覆盖。在安装时,可尝试将覆盖轻轻拉开,以便更好地安装色带。如果您有疑问,最好阅读打印机说明书或联系客服支持。
      总之,色带下面的塑料不能长期保留,安装打印机时需要将其拆下。为避免在拆下覆盖时伤及打印机,可以轻轻拆除,避免以后打印时的问题。

  所以我的说法是,色带下面的塑料不能长期保留,安装打印机时需要将其拆下。为避免在拆下覆盖时伤及打印机,可以轻轻拆除,避免以后打印时的问题。

网友A:
买新的才是正解,这玩意现在价格都便宜了,EPSON这些货也才一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才是正解,这玩意现在价格都便宜了,EPSON这些货也才一千多...

在考虑利润的情况下,人家映美都得要卖1000左右,卖EPSON就没什么利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才是正解,这玩意现在价格都便宜了,EPSON这些货也才一千多...

现在各种没见过的小品牌翻新才几百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各种没见过的小品牌翻新才几百一台。

便宜没好货,我是见过所谓国产"大牌"的品质的,用的人天天叫唤...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说。

网友C:
这个中间有菱形孔的塑料片我也注意过,确实变形了会刮纸,我取下来只是用刀片把翘起来的地方稍微削掉点就不刮纸了,我想厂家安装这个东西肯定有用,以厂家节约成本的考虑没用的物料肯定想省掉,不过也不一定,谁知道厂家咋想的,我曾经遇到过厂家印的说明书是错的(别的电子产品),害我按错误的方法折腾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间有菱形孔的塑料片我也注意过,确实变形了会刮纸,我取下来只是用刀片把翘起来的地方稍微削掉点就不 ...

所谓通病就是设计有问题,新色带架也刮纸。

你这里讲到变形了会刮纸,但是你没有提到重点,它为什么会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谓通病就是设计有问题,新色带架也刮纸。

你这里讲到变形了会刮纸,但是你没有提到重点,它为什么会变 ...

我觉得是多次安装色带时安装人员不注意没有小心把色带卡进打印头下面,或者比较随意粗暴,错误安装色带架时候刮到这个塑料片,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卡纸时暴力拉纸挂到这个塑料片导致变形,我处理过这种情况,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分析大概是上面原因造成的塑料片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多次安装色带时安装人员不注意没有小心把色带卡进打印头下面,或者比较随意粗暴,错误安装色带架 ...

照你这么说,你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吧。
总之这遍文章中的案例是我这么久以来遇的第1件。之前有菱形空后装不装也一样了,没问题。

网友D:
那个塑料挡片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是保护色带不被纸卡住设计的,新色带很平整没有问题,时间打的久一点色带本身会起皱褶,那个塑料挡片可以把打印头下面整的非常平整,不易卡纸,我认为有必要用那个挡片,个人意见,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塑料挡片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是保护色带不被纸卡住设计的,新色带很平整没有问题,时间打的久一点色带本 ...

针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有一点想说明的,就是为什么起初这块塑料挡片中间没有菱形孔呢?我文章中也详细说明了。会不会是你接触打印机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我认为塑料挡片最早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放在色带架上来使用的,后面加上孔,很大一部份可能就是防止有些用户忘了拆除。至于其它方面的还真没有想到,你说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我认为塑料挡片不拆除弊大于利,思路只要整理下就知道,
1. 加塑料挡片色带下就得加上塑料挡片的厚度(如果说原本不档纸的,加上塑料挡片的厚度不就档纸了)
2. 打印头够热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针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有一点想说明的,就是为什么起初这块塑料挡片中间没有菱形孔呢?我文章中也详细说明 ...

中间没有孔的我也没有见过,我一般接触的爱普生的多,原装的色带架都带的有这个塑料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没有孔的我也没有见过,我一般接触的爱普生的多,原装的色带架都带的有这个塑料挡片 ...

那就难怪了吧。
现在也只是部份机子有这个而已。
问问那些老技术员,估计没几个没碰到过,原先没孔的没拆除塑料挡片导致第1联没字,2联3联有字的情况(通常客户自已安装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