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光控+人体感应+灯

楼主(2023-08-28):
如题,丈母娘老家楼梯1楼没灯,5层,爬楼梯1楼总是摸黑。
于是想搞事了,想法如下

材料除了3065没有,其他都是现成的。考虑1楼光线不好,用小功率太阳能板+灯就行。

面板是以前屯的货,贼便宜。
问题来了,要实现无维护,晚上+人体感应才亮灯,解决电能。
电池用一节18650,面板用5W的感觉有些浪费,另外一个小的在小太阳天测试短路电流0.02A。
初步估计一晚上亮30-60次,每次0.5分钟。
就用这个床头灯直接改造,输入用3065,电池加保护板,这样搞靠谱吗?

楼主:
灯珠应该是0.5W*6,电流约0.8A,每天按0.5小时,考虑50%冗余,电池容量800mah以上。
输入模块按每天8小时日照,平均电流得50ma,大号5W面板肯定是没问题的,小号面板大小8.5*10cm能行不?

网友A:
5KG的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G的太阳能板。

宝藏臻品

网友:
共享单车拆的

网友B:
一块单车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用YX9851太阳能芯片,利用芯片的输出脚给感应模块供电即可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我用这个芯片做了几个灯,用了大半年一直都很稳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7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单车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用YX9851太阳能芯片,利用芯片的输出脚给感应模块供电即可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

看了你的帖子,高端玩家啊

网友:
这设计创意很好可实行。

网友:
提个建议,老人家用的,延时时间长一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