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轮电动车换电池 改造电池仓

楼主(2023-08-28):
前几天给电动车换了一组电池 原车是坑爹的23安时的 价格贵不说 还不好买 续航也没多多少

这次直接换了20安时的 价格便宜 容易买

问题就是23安时的电池矮胖 20安时的电池细高 原先的电池仓装电池后没法扣盖子

因为等车用 找材料仓促改了一下 很多地方没搞到位 今天下雨没事 继续改造

上次弄完是这样的

前面和后面留下了口子 很难看

找纸壳剪一个样子出来

找材料 割下来 头一次在家里用等离子切割机 割完才记起电流没调 难怪不好用呢!

砂轮机磨一下

都是锈 来一泡陈年老尿泡起来!

趁泡的功夫把脚踏拆下来 2.5毫米铁板切的 很结实

专门做了一个纸模做样板

铁板和电池之间垫了厚胶板 防止短路

下面是电池组 四周垫了泡沫板 防止电池移位

后焊上去的角铁 打孔套丝

规格是4X4厘米的 非标

再去看看陈年老尿里泡的铁片
干干净净的了 白嫩 美白效果明显

洗干净 再泡!

一会功夫 白富美变黑包公了

翻个身 继续

好了 洗干净 晾干

找焊机

拆电瓶线 焊起来

角铁是镀锌的 冒烟儿 不太好焊

这玩意儿不受力 点几个点就可以

钢丝刷子刷一下 直接喷自喷漆

漆干了之后回装

原车的橡胶垫

后加的胶板

踏板固定螺丝用不锈钢的

原车的装饰盖切割后才能装上

完成的样子

不仔细看 看不出是改造过的

网友A:
我仔细看了,是改造过的

网友:
论手艺的重要性好评

网友:
来晚了,后排观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是改造过的

好好玩你的摇摇车!别乱看!

网友:
手艺是真的好,工具也齐全。

网友:
来一泡陈年老尿泡起来,真骚!

网友:
上面价格脚垫,的确看不出来

网友:
改的很不错呀!

网友B:
我还以为这种车一般都是12A的。

网友C:
我用酸泡有镀铬(镍)的铁,结果生锈得更厉害了。
之后我就只敢用砂纸磨一下算了。
电池没有增容还缩水了,这不符和一般做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酸泡有镀铬(镍)的铁,结果生锈得更厉害了。
之后我就只敢用砂纸磨一下算了。
电池没有增容还缩水了, ...

镀铬的生锈用钢丝球擦 别用酸性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这种车一般都是12A的。

12安时的很少了

网友:
直接焊死,让偷电瓶的知难而退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算算只值五百五.

网友:
我用不锈钢焊条 铁焊条很少用!容易生锈

网友:
改造很成功 容量增加了重量上去了 下雨转弯要减速慢行

网友:
看过你的   下次自己动手的就知道了   直接做出圆角/斜角    其实盖板和底板喷一样的颜色有助于协调   看起来没那么明显    防锈建议喷塑

网友:
有一台绿源是16V14Ah*4个=64V,电池老贵,才改到48V20Ah,需改控制器欠压保护和仪表电量,电池仓还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