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ype-c线不耐用啊,一星期换5条

楼主(2023-08-28):
装了手机支架,车子振动太大了,手机摄像头对焦有点不行。。(装手机支架慎重考虑啊)
可能广东湿气太重,充一会就断开,电流不稳定明显接触不良,看了插头四周引脚都凹进去了,怪不得,还有下雨进水很容易被水电解腐蚀,这条线算是废了。
感觉手机厂商应该把3.5mm耳机孔用做充电接口功率能做的更大,比typec那小小的针脚耐用多了。
type-c只是个过渡接口,现在功率动辄120W,240W,甚至超300W,那么细的引脚再怎么堆料也难搞,如果可以,我真的想改成dc插头简单好用。

网友:
线废了还好,别插座废了才麻烦

网友:
小头确实不结实。

网友:
但是你看pd100w 20v5a,好多笔记本不都是这么供电的嘛

网友A:
然而5A的C口的电阻比耳机口的还要小,因为C口有4个触点,比耳机口等还要多一倍

网友:
用DC5521/5525充电口怎么样

网友:
你确定不是手机接口问题?还是手机晃动时支架会碰到数据线导致的

网友:
车子振动太大

网友: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高功率一般用的是高电压来降低电流。否则这么细的线和那么小的插件哪里承受的了大电流。估计厂家都是按一个平方毫米8A电流的标准设计,人是这对插件和线的要求很高,成本也会较高。

网友:
国产品牌的线就是这样了,你换下国际大品牌的数据线试试看,保管好用。

网友:
应该是个例吧,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坏?

网友:
换个贵一点线试试看

网友B:
也许是你手机支架安装的不合适导致的,我的车上的手机充电线(一拖三的那种)用了两三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理论上来说,typeC的接口确实是要支撑大电流有难度,寿命也会有影响。
前段时间用着的一根无牌的充电线快充的时候,充电线连接手机接口处就发热发烫,接口塑料都融化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你手机支架安装的不合适导致的,我的车上的手机充电线(一拖三的那种)用了两三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

撸主:国产菜刀不行,一个月报废五把...

谁知道他老婆是不是在家当斧头用三天两头剁骨头的???

网友C:
换一根好一点的线,不要用拼多多上面买的便宜货。

网友D:
那就用无线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根好一点的线,不要用拼多多上面买的便宜货。

抖音西瓜薅的卷,1毛钱10条 。。薅了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无线充啊

下次买个带无线快充的手机。。小米那个无线充电好像可以80W?打算自己手机加个无线充电,可搜了一圈功率都只有5V2A,太慢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5A的C口的电阻比耳机口的还要小,因为C口有4个触点,比耳机口等还要多一倍 ...

拓扑c有18针脚,间隙相当的小大概0.5mm,我的手机插座就是进水腐蚀氧化了,我拆开看那这么小都不知道怎么换发愁。两个金属间距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