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级喜欢的丁烷气体打火枪,和小气瓶,真便宜 能充打火机

楼主(2023-08-28):
超级喜欢,手感好,点火的样子,大小非常合适,,,

点烟,烧热缩管,烧虫子,点垃圾,,

网友A:
我用来烧猪毛,大的喷枪买不到,用这个小打火机来烧猪脚

楼主:
是不是和户外气瓶一样的成分?气的成分真不值钱,重要的是包装

网友:
没拆机图片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来烧猪毛,大的喷枪买不到,用这个小打火机来烧猪脚

大的我也有,气体温度更高。。

小的可以一体化。温度更合适

网友:
这个专业,热塑管我用防风打火机

网友B:
大的火大,不集中,这个不知道如何

网友C:
我们这边的烧猪毛都是搬个石油气的气瓶带个大喷枪烧,那火力,杆杆的

网友D:
有个一样的红色的,点蚊香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的烧猪毛都是搬个石油气的气瓶带个大喷枪烧,那火力,杆杆的

哈哈,成本便宜,,,

如果用喷枪,贵很多

网友E:
钎焊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钎焊不知行不行

火力小。估计顶多上700度

网友:
这一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和户外气瓶一样的成分?气的成分真不值钱,重要的是包装

和卡式罐是一样的成分,不过那卡式罐那个有警示气,漏了有异味,打火机气是没有加警示气的没有异味。

圆罐用的是丙烷混合气,虽然也称户外气瓶,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钎焊不知行不行

钎焊勉强,看你焊丝的材质是什么了。。低熔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的火大,不集中,这个不知道如何

你 要硬火必须有燃烧管风环的,就是在不锈钢管后面有一个塑料转环,稍微增一点氧,就成了集中大火。  依靠的是射流技术增氧。

没有风环,那喷管要做的非常精准,一般必须是全铜的小细管。   锌合金的主体的都必须有增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一样的红色的,点蚊香很方便,

蚊香、艾条、雪茄(不讲究的话,讲究雪茄是不能用打火机的燃烧气对雪茄风味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的烧猪毛都是搬个石油气的气瓶带个大喷枪烧,那火力,杆杆的

完全两个路数,烧猪毛是软火泛烧,硬火细节还行,大范围都烧完很容易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我也有,气体温度更高。。

小的可以一体化。温度更合适

大的主要是火头太远,高温区域靠中后部,前面火头探出太多,你说的四个场景都是近距离,所以燃心越靠前约好,火头要短。

比防风打火机着实的原因就是燃烧头整体金属的, 防风打火机有一部分是塑料,时间一长就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和户外气瓶一样的成分?气的成分真不值钱,重要的是包装

要求少的气体是不值钱的,不过卡式罐充这个有嘴部适配问题的,并不是都适合都能充。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漏气严重。

之前有个人问过这个事,当时还研究了一番,结论就是卡式罐由于其只要求气针的外径适配,对顶部的孔不要求,所以并不一样,而这种打火机,主要用的是顶部的孔,要适配尖部能顶开,且要密封,所以就要细,能把打火机尾部顶开。

要求少是指纯度、热值、极限都没有要求的一般丁烷气。   如果非要99纯度,极限要低,热值还高的丁烷气,还是很贵的。  主要是热值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