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插座接线(已解决)

楼主(2023-08-28):
坛子里跟着打的板,用了2个6脚开关,接线后有些迷糊了,咋接好像也不对。
让这个6脚给弄迷糊了,其实没什么用,用单独三个就行。

网友A:
你两个卤素灯多少w的,好像还是串联的?串联开关下面两根线,反接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两个卤素灯多少w的,好像还是串联的?串联开关下面两根线,反接看着别扭 ...

50w一个,两个串联1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50w一个,两个串联100w

你想反了,并联才是100w,想成两个电阻,串联阻值更大,电流更小,并联阻值小,电流大

网友:
楼主已经迷糊

紧急求助原创

网友:
应该设计成两个灯可选一个或两个使用的,更好用,拔插式就行

网友:
最少还得有个电流表吧

网友:
两个灯泡分别串联开关后再并联,这样就可以独立控制两种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50w一个,两个串联100w

体育老师不光教数学,也教物理

网友:
这个好!
用卤素灯显得紧凑多了。

网友:
带用电提醒吗?

网友:
最少还得有个电流表

网友:
这样接,串灯泡就是串2个了吧!!

网友:
这插座不错啊,小巧精悍
地线,我感觉不用动吧,直接焊到插座上就行吧

网友:
比用普通大灯泡的看起来小巧多了,也好携带,不怕碰碎了灯泡

网友:
问题是,卤素灯,多少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w一个,两个串联100w

你确定串联是100W?

网友:
小巧!比我用60W大灯泡小多了!上次改明纬电源,看了卤灯有点小贵!就简单的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串联是100W?

两个灯并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