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ACD15P保修记及评价

楼主(2023-08-28):
ACD15P标称电压范围4.5~50V,但tb详情页写最高支持到54v,心血来潮想测一下电动车充电器的电压,一接上就一股焦味。
万用表测了下,电动车充电器没有接负载电压在54.8V左右。

拆开看了下,图中红圈的6角芯片烧了,尝试联系客服,表明测高电压烧了,客服说可以寄回去维修。
维修后寄回来了,效率很高,赞一个。
虽然有保修,但教训是再不手贱了,但也对商品页的描述存疑,标称50V写到54V。

评价,买过几个炬为的表,从一开始的黑色透明外壳,双面USB的表,到UD18到ACD15P,选择原因是价格比较实惠,其他带电压诱骗的表起码200+,这个首发时优惠70左右,现在涨上去了160也没有券,不太值得。
优点:跟UD18一样,丰富的接口独一档,5525可测笔记本,路由器,type-c公母双输入;
屏幕大,新的ACD15P跟UD18相比,界面更好看,配色也更柔和,屏幕好像变小了。
电压电流范围更大,分别扩展到50V6.5A,商品页标峰值10A,UD18最大5A,测笔记本超100W就测不到了。
有电脑软件,可以控制和监控,但软件不足,缩放后字显示不全。
缺点:2个表按键手感都稀烂,灵敏度一般,维简的表手感就不错;
新表多了2个按键,达到4个,实际实用就2~3个,按键没有充分利用,标识不清晰(比如按一下息屏);
新表对比UD18阉割了低电流 定时,高低电压断开功能,内置蓝牙(需要外接模块);
屏幕虽大界面设计不好,比如默认界面没有计量,空间大量浪费,而单独设计了一个计量页面;
2页多的功能,没几个实用,大部分功能需要外接模块,不务正业,感觉想“充分”发挥主控的USB host和GPIO功能;
不如好好设计界面和控制逻辑,比如优化按键和功能逻辑;(UD18如果想重置时间 电量,要慢慢按按钮切换,分别清空时间 Ah,Wh,还是在最后几个选项,要先切前面的开关,相当麻烦,手机APP也一样);
e-marker线缆测试要100W充电器,线阻测试要恒流源,可能原理限制。
自动旋转屏幕不实用,平放时常常乱转,如果绑定一个按键长按切换更好。
总结,接口独一档,价格有优惠就值,原价购买不值得,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

另外问一下,12V铅酸电池,充电到14.8V左右,断开充电器掉到13.8V正常吗,电池标识cycle use 14.9V,standby use 13.8V。

网友:
12V铅酸电池,充电到14.8V左右,断开充电器掉到13.8V正常

网友A:
请分析一下烧掉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办法可以改进让它不烧

网友B:
炬为的东西只要价格合适还是可以的,质量也就一般般了,开始做些diy小玩具,现在好象越做越大了。另楼主测电瓶车充电器应该是过压了,因为48v的四串充电器实际电压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分析一下烧掉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办法可以改进让它不烧

烧掉的当然是dcdc降压芯片了

网友:
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炬为的东西只要价格合适还是可以的,质量也就一般般了,开始做些diy小玩具,现在好象越做越大了。另楼主测 ...

我测的锂电充电器,13串满电54.6V。
我忘了在那看到这个表宣传可以测电动车充电,如果是铅酸电池满电有近60V,我肯定不会用来测,差太多。

网友:
曾经在购物车里,但最后还是选了维简

网友:
与楼主一样,这2款表我也都有1个,不过这2个表设计都有个缺陷,就是用正极触点外露的5521插头与表带电互连的时候,若插头正极不小心同时碰到插座的正极与负极,啪的一声,然后就挂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2个表我都挂过1次!!!

网友:
还是设计有BUG。。

网友(2024-01-05):
測不了EMAKER, 名大過實

网友:
现在的东西标值上限,不虚标就很不错了

网友(2024-07-01):
现在是2024年7月1日,现在有正点原子ut70测pd诱骗不错的可以到28v5a, 也是70多块。触发pd时不会断电不用额外接外接电源,还带假负载,缺点是没typec公口,cc线就得插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