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电信商务领航nav10-wf路由器

楼主(2023-08-28):
家里用的电信宽带,移动又送了一条,但手头几个路由器,华为AX3,联想newifimini,都不支持双wan

用两个路由器总觉得不方便,打算弄一台双WAN的
随便搜一圈,nav10-wf这款商用路由给人感觉可靠稳定,
而且我打算把路由和无线AP两个功能分离使用,不在乎自带无线如何
最后闲鱼60元收了一台nav10-wf,
打算拆掉无线模块,双WAN聚合,之前的AX3只当无线AP用
今天到货,发现这货挺大,重达1.5公斤,墙上的小弱电箱居然塞不下,只能放外面了

拆起来略难,金属壳里还有金属屏蔽罩,屏蔽罩和里面的散热片粘胶的,用热风枪吹过才揭开

无线网卡虽然插在主板上,居然两个铁片也点了焊锡加固,网卡背面还用双面胶粘在主板上

动了烙铁和热风枪终于把无线网卡卸掉了,
然后好壳,当有线路由使用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谁想要说一声

网友:
cisco的路由器,做工不错。

楼主:
这个路由器十年以上了,十年来无线网络技术发展很快,但有线网络技术没看到啥更新
这款路由器的官方宣传

https://wenku.baidu.com/view/8d7 ... wkts_=1693278382263

网友A:
本末倒置吧,这种无线网卡的信号应该相当不错的,虽说老货的速率可能低了点,另外不同运营商不能叠加,请断开移不动以提升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吧,这种无线网卡的信号应该相当不错的,虽说老货的速率可能低了点,另外不同运营商不能叠加,请断开移 ...

双wan可以动态调整占比,设置WAN0电信80%,WAN1移动20%
这个商务领航系列有从低到高四款配置,我拆掉54M无线网卡相当于把第二级别配置变回最低配置

楼主:
标称输入12V3A,我拆掉无线网卡后用12V2A电源正常工作,没测功率,外壳全铁的,手摸上去大约三十来度的样子吧

楼主(2023-12-24):
设置太多太复杂,玩不了,后来8折闲鱼卖掉了,相当于花钱租了几个月

网友:
这玩意N年前的产品了,支持双WAN,但是WIFI不行,功率也大

网友B:
这种老掉牙路由没什么用简直就是废铁, 楼主要求双wan和负载均衡可以刷comfast核心网关  mt7621+256m以上+16m 在breed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掉牙路由没什么用简直就是废铁, 楼主要求双wan和负载均衡可以刷comfast核心网关  mt7621+256m以上+1 ...

他不知道mt7621和ipq6000是什么,再上去还有软路由,x86稳定性也是看主板,又不是都不稳定,连续开一年不死机的主板也不少见

网友:
想双wan,上软路由,加上各种策略,设置烦锁,性能强。想简单tplink,R483g是双wan企业级路由,二手便宜。

网友:
wifi居然是插卡的

楼主:
12V3A电源,重量1.5kg,扎实(笨重)的散热设计,和现在mini主机差不多了
十几年前的技术,放现在确实嫌效率低了
这货我能想到的唯一价值,就是思科家自有软件,比如很多人买一对做VPN点对点

网友:
移不动要来干哈,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