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EC11旋转编码器

楼主(2023-08-28):
项目目标
esp8266设备A读取EC11旋转编码器数值,通过mqtt发送数据;
esp8266设备B通过mqtt接收数据,并绘制在ssd1306 oled屏幕上。

编写代码
设备A代码
main.py
import time
import json
from rotary_irq_esp import RotaryIRQ
from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device_id = "esp0007"
wifi_ssid='FAST_20CC'
wifi_password='409409409'
mqtt_serverip='192.168.1.113'
mqtt_serverport=1883
mqtt_clientid=device_id
mqtt_publishtopic=b'espiot'

message_template = {}
message_template['source_device'] = mqtt_clientid
message_template['target_device'] = 'server'
message_template['msg_type'] = 'ReportRotateEncoder'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print ("connecting...")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break
    time.sleep(1)

if __name__== '__main__':
  connectionWifi(wifi_ssid,wifi_password)

  client = MQTTClient(mqtt_clientid,mqtt_serverip,mqtt_serverport)
  client.connect()

  rotate = RotaryIRQ(
    pin_num_clk=4,
    pin_num_dt=5,
    reverse=True,
    incr=1,
    range_mode=RotaryIRQ.RANGE_UNBOUNDED,
    pull_up=True,
    half_step=False,
  )

  val_old = rotate.value()
  while True:
    val_new = rotate.value()
    if val_old != val_new:
      val_old = val_new
      print("step =", val_new)
      message_template['step'] = str(val_new)
      client.publish(mqtt_publishtopic,json.dumps(message_template))
      time.sleep_ms(50)

rotary_irq_esp.py
# MIT License (MIT)
# Copyright (c) 2020 Mike Teachman
# https://opensource.org/licenses/MIT

# Platform-specific MicroPython code for the rotary encoder module
# ESP8266/ESP32 implementation

# Documentation:
#   https://github.com/MikeTeachman/micropython-rotary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from rotary import Rotary
from sys import platform

_esp8266_deny_pins = [16]

class RotaryIRQ(Rotary):

    def __init__(self, pin_num_clk, pin_num_dt, min_val=0, max_val=10, incr=1,
                 reverse=False, range_mode=Rotary.RANGE_UNBOUNDED, pull_up=False, half_step=False, invert=False):

        if platform == 'esp8266':
            if pin_num_clk in _esp8266_deny_pins:
                raise ValueError(
                    '%s: Pin %d not allowed. Not Available for Interrupt: %s' %
                    (platform, pin_num_clk, _esp8266_deny_pins))
            if pin_num_dt in _esp8266_deny_pins:
                raise ValueError(
                    '%s: Pin %d not allowed. Not Available for Interrupt: %s' %
                    (platform, pin_num_dt, _esp8266_deny_pins))

        super().__init__(min_val, max_val, incr, reverse, range_mode, half_step, invert)

        if pull_up == True:
            self._pin_clk = Pin(pin_num_clk, Pin.IN, Pin.PULL_UP)
            self._pin_dt = Pin(pin_num_dt, Pin.IN, Pin.PULL_UP)
        else:
            self._pin_clk = Pin(pin_num_clk, Pin.IN)
            self._pin_dt = Pin(pin_num_dt, Pin.IN)

        self._enable_clk_irq(self._process_rotary_pins)
        self._enable_dt_irq(self._process_rotary_pins)

    def _enable_clk_irq(self, callback=None):
        self._pin_clk.irq(
            trigger=Pin.IRQ_RISING | Pin.IRQ_FALLING,
            handler=callback)

    def _enable_dt_irq(self, callback=None):
        self._pin_dt.irq(
            trigger=Pin.IRQ_RISING | Pin.IRQ_FALLING,
            handler=callback)

    def _disable_clk_irq(self):
        self._pin_clk.irq(handler=None)

    def _disable_dt_irq(self):
        self._pin_dt.irq(handler=None)

    def _hal_get_clk_value(self):
        return self._pin_clk.value()

    def _hal_get_dt_value(self):
        return self._pin_dt.value()

    def _hal_enable_irq(self):
        self._enable_clk_irq(self._process_rotary_pins)
        self._enable_dt_irq(self._process_rotary_pins)

    def _hal_disable_irq(self):
        self._disable_clk_irq()
        self._disable_dt_irq()

    def _hal_close(self):
        self._hal_disable_irq()

rotary.py
# MIT License (MIT)
# Copyright (c) 2022 Mike Teachman
# https://opensource.org/licenses/MIT

# Platform-independent MicroPython code for the rotary encoder module

# Documentation:
#   https://github.com/MikeTeachman/micropython-rotary

import micropython

_DIR_CW = const(0x10)  # Clockwise step
_DIR_CCW = const(0x20)  # Counter-clockwise step

# Rotary Encoder States
_R_START = const(0x0)
_R_CW_1 = const(0x1)
_R_CW_2 = const(0x2)
_R_CW_3 = const(0x3)
_R_CCW_1 = const(0x4)
_R_CCW_2 = const(0x5)
_R_CCW_3 = const(0x6)
_R_ILLEGAL = const(0x7)

_transition_table = [

    # |------------- NEXT STATE -------------|            |CURRENT STATE|
    # CLK/DT    CLK/DT     CLK/DT    CLK/DT
    #   00        01         10        11
    [_R_START, _R_CCW_1, _R_CW_1,  _R_START],             # _R_START
    [_R_CW_2,  _R_START, _R_CW_1,  _R_START],             # _R_CW_1
    [_R_CW_2,  _R_CW_3,  _R_CW_1,  _R_START],             # _R_CW_2
    [_R_CW_2,  _R_CW_3,  _R_START, _R_START | _DIR_CW],   # _R_CW_3
    [_R_CCW_2, _R_CCW_1, _R_START, _R_START],             # _R_CCW_1
    [_R_CCW_2, _R_CCW_1, _R_CCW_3, _R_START],             # _R_CCW_2
    [_R_CCW_2, _R_START, _R_CCW_3, _R_START | _DIR_CCW],  # _R_CCW_3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 _R_ILLEGAL

_transition_table_half_step = [
    [_R_CW_3,            _R_CW_2,  _R_CW_1,  _R_START],
    [_R_CW_3 | _DIR_CCW, _R_START, _R_CW_1,  _R_START],
    [_R_CW_3 | _DIR_CW,  _R_CW_2,  _R_START, _R_START],
    [_R_CW_3,            _R_CCW_2, _R_CCW_1, _R_START],
    [_R_CW_3,            _R_CW_2,  _R_CCW_1, _R_START | _DIR_CW],
    [_R_CW_3,            _R_CCW_2, _R_CW_3,  _R_START | _DIR_CCW],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R_START]]

_STATE_MASK = const(0x07)
_DIR_MASK = const(0x30)

def _wrap(value, incr, lower_bound, upper_bound):
    range = upper_bound - lower_bound + 1
    value = value + incr

    if value < lower_bound:
        value += range * ((lower_bound - value) // range + 1)

    return lower_bound + (value - lower_bound) % range

def _bound(value, incr, lower_bound, upper_bound):
    return min(upper_bound, max(lower_bound, value + incr))

def _trigger(rotary_instance):
    for listener in rotary_instance._listener:
        listener()

class Rotary(object):

    RANGE_UNBOUNDED = const(1)
    RANGE_WRAP = const(2)
    RANGE_BOUNDED = const(3)

    def __init__(self, min_val, max_val, incr, reverse, range_mode, half_step, invert):
        self._min_val = min_val
        self._max_val = max_val
        self._incr = incr
        self._reverse = -1 if reverse else 1
        self._range_mode = range_mode
        self._value = min_val
        self._state = _R_START
        self._half_step = half_step
        self._invert = invert
        self._listener = []

    def set(self, value=None, min_val=None, incr=None,
            max_val=None, reverse=None, range_mode=None):
        # disable DT and CLK pin interrupts
        self._hal_disable_irq()

        if value is not None:
            self._value = value
        if min_val is not None:
            self._min_val = min_val
        if max_val is not None:
            self._max_val = max_val
        if incr is not None:
            self._incr = incr
        if reverse is not None:
            self._reverse = -1 if reverse else 1
        if range_mode is not None:
            self._range_mode = range_mode
        self._state = _R_START

        # enable DT and CLK pin interrupts
        self._hal_enable_irq()

    def value(self):
        return self._value

    def reset(self):
        self._value = 0

    def close(self):
        self._hal_close()

    def add_listener(self, l):
        self._listener.append(l)

    def remove_listener(self, l):
        if l not in self._listener:
            raise ValueError('{} is not an installed listener'.format(l))
        self._listener.remove(l)

    def _process_rotary_pins(self, pin):
        old_value = self._value
        clk_dt_pins = (self._hal_get_clk_value() <<
                       1) | self._hal_get_dt_value()

        if self._invert:
            clk_dt_pins = ~clk_dt_pins & 0x03

        # Determine next state
        if self._half_step:
            self._state = _transition_table_half_step[self._state &
                                                      _STATE_MASK][clk_dt_pins]
        else:
            self._state = _transition_table[self._state &
                                            _STATE_MASK][clk_dt_pins]
        direction = self._state & _DIR_MASK

        incr = 0
        if direction == _DIR_CW:
            incr = self._incr
        elif direction == _DIR_CCW:
            incr = -self._incr

        incr *= self._reverse

        if self._range_mode == self.RANGE_WRAP:
            self._value = _wrap(
                self._value,
                incr,
                self._min_val,
                self._max_val)
        elif self._range_mode == self.RANGE_BOUNDED:
            self._value = _bound(
                self._value,
                incr,
                self._min_val,
                self._max_val)
        else:
            self._value = self._value + incr

        try:
            if old_value != self._value and len(self._listener) != 0:
                _trigger(self)
        except:
            pass

设备B代码
main.py
from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import u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time
import ujson
import network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import math

device_id = "esp0008"
wifi_ssid='FAST_20CC'
wifi_password='409409409'
mqtt_serverip='192.168.1.113'
mqtt_serverport=1883
mqtt_clientid=device_id
mqtt_publishtopic=b'espiot'
mqttSubTopic=mqtt_publishtopic

def draw_circle():
  x=64
  y=32
  r=30
  angleList = [math.radians(i) for i in range(0, 360)]
  for i in angleList:
    light_dot(x+round(math.sin(i)*r), y+round(math.cos(i)*r))
  oled.show()

rotate_list = []
def draw_rotate(angle):
  tmp=math.radians(angle)
  x=64
  y=32
  r=30
  for i in range(0,len(rotate_list)):
    dot = rotate_list[i]
    extinguish_dot(dot[0],dot[1])
  rotate_list.clear()

  for i in range(1, 10):
    point_x = x+round(math.sin(tmp)*(r-i))
    point_y = y+round(math.cos(tmp)*(r-i))
    rotate_list.append((point_x,point_y))
    light_dot(point_x,point_y)
  oled.show()

def light_dot(x, y):
  oled.pixel(x, y, 1)
def extinguish_dot(x,y):
  oled.pixel(x ,y ,0)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print ("connecting...")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break
    time.sleep(1)

def sub_callback(topic, msg):
  msgStr = msg.decode()
  msgObj = ujson.loads(msgStr)
  if(msgObj['source_device'] != 'esp0007'):
    return
  step_str = msgObj['step']
  step = int(step_str)
  print(step)
  draw_rotate(step)

def jsonHaveKey(json, key):
  """
  判断json对象中是否包含key
  """
  isHave = True
  try:
    value = json[key]
  except :
    isHave = False
  return isHave

if __name__ == "__main__":
  print ("main funtion")

  connectionWifi(wifi_ssid,wifi_password)

  client = MQTTClient(mqtt_clientid,mqtt_serverip,mqtt_serverport)
  client.set_callback(sub_callback)
  client.connect()
  print('mqtt client connected')

  i2c = I2C(scl=Pin(5), sda=Pin(4))
  oled = SSD1306_I2C(128, 64, i2c)
  draw_circle()

  client.subscribe(mqttSubTopic)
  while True:
    client.wait_msg()

项目截图

网友:
不会代码只能看着你们玩

网友A:
这个屏幕的链接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的链接可以发一下吗?

淘宝上搜索"ssd1306",选择IIC接口、白光、0.96寸、焊接排针的就可以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v296iedma2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