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装电动车48V/25A锂电池,大家看下容量是不是虚标了

楼主(2023-08-29):
去年5月份,把雅迪电单车铅酸电池升级成锂电池,大约花费980元,才一年多时间电池铁外壳就生锈了,好在发现得早。在网上找了一圈,找到一个塑料外壳,尺寸差不多,想把外壳换成塑料壳。

电池规格是:48V/25Ah,最高电压54.6V

想把电芯拆下来,实际上很难拆,里面粘了好多泡面胶,硬拽怕把电池搞坏,试了好多种方法,搞不出来。打算拿到修电动车车行找师傅帮忙搞一下。

晒下在网上淘回来的塑料外壳,尺寸非常接近,塑料外壳应该可以防水防锈,估计透气散热不如铁壳壳

锂电池自己搞不出来,外面找了一圈找到一个维修锂电池的地方,师傅三两下就搞出来了,真是专业有术攻啊

电池包装保护膜让老板帮忙换了,把电池装新壳壳里面,跟新的一样,开心的很,哈哈。

电池包是8并13串的,标称25Ah,单个电池容量 25Ah/8=3.1Ah,这里我有些疑问,18650
单颗锂电池容量常规2000mAh/2200mAh/2500mAh/2900mAh是比较常规的,单颗超过3000mAh高容量应该不真实,怀疑电池容量有虚标。当时买的时候,师傅说至少有22Ah,我现在比较怀疑容量真实性,想测试下电池真实容量。

装起来充电中,好期待把电池充满,54.6V/3A充电器,充了大概2个小时充饱和,红灯变绿灯。

用源创力电子负载仪测下电池容量,500瓦大功率测试仪,测这个电池完全没问题,搭建好准备测试,我测试思路,想看下这个电池能续航多久能跑多远为目的。

电池空载电压没有54.6V,实际值是54.3V,差了0.3V,充电器亮绿灯,提示充饱和了。

设置放电电流7A,截止电压47.8V停止放电,这些参数我在网上查的。
48V/350W电机,电流大约在7A多点,为了均衡点,测试电流7A
7A电流放电多久,就能跑多远,理论续航值:25A/7A*25(时速)=89里左右

开始放电中,按照7A,371.2W的功率在放电中,放电需要时间,预计3.5个小时左右

截止放电,1个小时多点就结束了,容量7.066Ah,这个容量出乎我的意外,说好的25Ah,实际容量不及理论容量的1/3,这虚标太高了吧,还是电池衰减了。现在算下来单颗容量都不足1000mAh

不知道锂电池是不是都这样虚标容量,还是检验的方法不对。单个锂电池就算容量2000mAh,8个也有16Ah,难道归理论,实际归实际值,电池把功耗消耗在线材上了,消耗在焊点上了,这容量虚标太高。
但是我把电池充饱开1个多小时,电动车显示容量满格,短途使用还是没问题。

网友:
1、电池压差很大   2、原来厂家做的差,防水都没做,  3.这个很好道拿出来  4、这个主流的一般用2600电芯  按这厂家尿性这个估计连20ah都悬

网友:
1电池有虚标,2测量方法有问题  大电流测试用夹子,线上的电压降就有1v了,电子负载支持4线模式,应该用4线模式,截止电压47.8V停止放电,这个参数哪里捡来的,电池厂一般都放到3v,2.8v这样

网友:
截止电压不应该是37伏吗,47.8伏不是壮年就夭折的电压吗!

网友:
13串的话截止电压应该设置在39v,你设置成47.8v,每个电池上还有3.677v的电压,这个电压下电池还有很多电没放出来。

网友:
既然电池在机子上使用没有发现太大问题,就可以不纠结于测试结果了。

网友:
山货无保 使用小心

网友:
同意,截止电压太高

网友:
铅酸改锂电直接替换就行吗

网友:
铁壳外面生锈就除锈喷漆处理一下,换塑料壳浪费钱。
那个电动机上路不会总是满负荷在跑,就是工作电流不会总是7A,所以在路上跑一个小时电量依然显示是满的。
截止电压确实设置的太高了,将近3.7V,还有小一半的电没放出来吗,建议设置到44V,太低了伤电池。
小米移动电源3的18650电池就是3串,号称10000mah,单个3500mah。

网友:
铁壳不要了,居然换塑料,真傻,铁壳角磨机打磨一下,然后汽车自喷漆一喷就完事了,

网友:
截止电压设置有误

网友:
电池空载电压没有54.6V,实际值是54.3V,差了0.3V-----------其中一组出了问题,基本是满电3.9左右放到3.65,自己计算下能有多少容量,放电电压随便设置,电池内有保护板,单组低于3V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放电终止电压是2.8-3v,3*13是39v,终止电压应在36v到39v都可以。

网友:
三元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3v左右,13串应该设置成39v

网友:
最近正想改锂电,楼主的电池包是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
楼主投入的成本很高
这个电子负载。。。。米贵系列

网友:
这个电子负载的价格都可以赶上一台商业美尔诺的机器了,宁可买商业机也不要买DIY货。

网友:
截止电压太高,还可以把放电电流设小点

网友:
测试工具还蛮多的呢,按坛友提示的重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