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很久,还是在windows里vmware了黑群晖

楼主(2023-08-28):
这样既可以玩windows,还可以使用黑群晖,一个物理机就有了两个系统了,而且可以一直在线,很方便。

网友:
看个人喜好了  用途一般 虚拟也行  就是文件硬盘挂载要注意  长时间运行 还是考虑物理机 方便个人建议

网友:
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vmware也能挂载物理盘

网友:
all in one 可以随便安装很多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费贵啊

今天我实测了办公电脑主机的功率

CPU是i3-4160,4G单根条子,1T的3.5寸硬盘

待机功率25W左右,简单的工作三十几瓦

如果用那个机子做NAS,功耗也能接受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盘古ds220+反正慢慢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实测了办公电脑主机的功率

CPU是i3-4160,4G单根条子,1T的3.5寸硬盘

n100 新CPU好像只有几W

网友C:
windows里面vmware?这样资源不是占用很多咯?

网友:
用纯物理机,功耗可以压到10W左右,好的cpu估计就5、6W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dows里面vmware?这样资源不是占用很多咯?

应该占用不大,内存大一点就好,我有一台E2-6110CPU的主机,主系统是win10LTSC,安装vmware12虚拟黑裙辉、openwrt 、winserver2008R2、win8、ubuntu这些,虚拟机只要不同时开几个windows系统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占用不大,内存大一点就好,我有一台E2-6110CPU的主机,主系统是win10LTSC,安装vmware12虚拟黑裙辉 ...

你这个厉害了!我也准备这么干,就是我的机器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