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电磨机,所向披靡的组合

楼主(2023-08-28):
这两个工具是互补的。都不能缺少,都很有用。是我目前的主力工具。以上信息来自于20多年的 资深工具人。。。。

网友A:
楼主推荐个型号啊,不要太贵的

网友B:
角磨机是不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是不是很危险

100型的小角磨机。在我手里温柔的和小绵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荐个型号啊,不要太贵的

角磨机插电的。大品牌随便买。价格合适就行。买功率大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是不是很危险

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
角磨机是最危险的工具没有之一!

网友C:
电磨机是什么样的,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磨机是什么样的,没有用过。

电磨机是装打磨头的,也可以装小型切割片,甚至装钻头都可以。功能还是挺多的,不过用的最多的是打磨功能。

网友D:
这个就是电磨机。

网友E:
电磨效率太低,我都是24V的直磨机,上合金旋转锉

网友:
只是工具都有危险性。符合操作规范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磨效率太低,我都是24V的直磨机,上合金旋转锉

我说的就是直磨机。。。。。小电磨我也有。昨天刚买。实际上讲直磨机也是电磨机。只是个头大些。功率大些。

网友:
直磨加金刚石切割片,钻头都敢磨,甚至也能磨陶瓷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电磨机。

大佬,这一种电磨一般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