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苹果 iPhone 低电量模式是否有用,博主实测揭秘

楼主(2023-08-29):
苹果 iPhone 的低电量模式是一种在电池电量低于 20% 时,可以减少手机功耗的功能。据IT之家了解,该模式开启后会影响一些功能,比如邮件获取、后台应用刷新、自动下载、5G 服务等。但低电量模式能增加多少续航时间,是否真的有效呢?
YouTube 博主 PhoneBuff 在最近的一个视频中对 iPhone 的低电量模式进行了一些测试,但他的第一次测试结果并不明确,他用同一部 iPhone 12 进行了两次标准的续航测试,一次开启低电量模式,一次关闭。虽然有几次低电量模式的 iPhone 领先了,但最后只比正常模式多坚持了五分钟。这个测试结果似乎表明,低电量模式对电池续航没有什么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PhoneBuff 进行了第二轮测试。这次去掉了待机测试,让 iPhone 运行连续运行某个应用两个小时,共四个应用 8 个小时。经过两个小时的短信应用测试,低电量模式的 iPhone 只节省了 1% 的电量,但在浏览器测试中(每 30 秒打开同一组网站),低电量模式节省了 3% 的电量,在 Gmail 应用和 Instagram 应用中各节省了 1%,在总共 8 个小时的测试后,低电量模式节省了 6% 的电量。
最后,PhoneBuff 进行了第三轮测试。这次他选择了一些对处理器有较大负担的测试项目,测试发现,低电量模式影响了应用的打开速度。经过两个小时的应用切换测试,低电量模式保持了 5% 的电量优势。浏览器测试又增加了 4 个百分点。在 8 个小时的测试后,正常模式的 iPhone 12 只剩下 1% 的电量,而低电量模式还有 13%。
所以,测试最终显示低电量模式确实有作用。当然,这不是一个全面的测试,而且 PhoneBuff 指出,低电量模式可能对老款 iPhone 更有效。

网友A:
一旦低电量了,手机也出了能通话之外,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旦低电量了,手机也出了能通话之外,什么都干不了。

可不能这么说,从买手机到现在一直低电量的路过。全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能这么说,从买手机到现在一直低电量的路过。全黄

依然是一天一充

网友:
低电量模式估计就是降低一点能耗

网友:
低电量模式就是关闭了后台刷新,这样手机类似于静默状态

网友:
都是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相差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