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烧了,换电机

楼主(2023-08-29):
4年前的龙韵锂电钻,没力,大火花,冒烟,浓烈的臭味,应该是电机烧了。
拆了没发现什么异样,往碳刷那边加点油,清理一下,还是冒烟,应该是没救了。
标准的550电机,12V,12齿,PDD不到10块钱,果断换一个,复活了。

这电机不论是淘宝还是PDD,就没有哪家有标品牌或者性能参数,没什么选头,主打一个能用,所以便宜的就好,大不了烧了再换一个。

另外重组的时候,发现齿轮箱里油都黑了,这油有什么讲究?有没有推荐的,想下一次换电机的时候加个油。

网友:
低端电动工具没什么讲究,我都用一般的黄油。

网友:
电池寿命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
换德昌的电机。。老好用了。 别瞎买

网友:
主打一个能用就行!说得很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齿轮能拆不。我买的芝浦电机齿轮是d轴,很好换。

网友:
换过德昌电机,这种原厂电机键轴,齿轮可以活动,运行正常,换了固定齿轮德昌电机,正个齿轮箱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主要 同心度好,换电机就值。

网友A:
买电机首推淘宝杰盛电机商行,他们店没有了再考虑别的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机首推淘宝杰盛电机商行,他们店没有了再考虑别的店。

为啥啊,我看类似店铺很多啊

网友:
这电机确实好坏,手头的坏了两个了。

网友:
用得少还没坏。

网友:
很便宜的小东西,坏了就换,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
我觉得那油没什么讲究,感觉用普通黄油就行。

网友:
讲究一点,就用锂基脂,耐高温。

网友:
看冲击钻齿轮箱里面都是发绿色的油脂,是不是耐高温的

网友:
        往碳刷那边加点油,清理一下,还是冒烟,应该是没救了。----------------换向器和碳刷不允许加油,加油必烧.

        这个电机如线圈不烧还是好用的,楼主的电机是换向器换向片之间缝被碳粉填满引起短路,酒精清洗下换向器,用针或细条薄铁皮挑出缝中碳粉,金相砂皮或极细水砂剪小条升进去轻轻打磨下换向器,保证你可以用到碳刷用完.

       这种我处理过很多,得伟 牧田  国产杂牌,  都是换向器上有油,弄干净油和碳粉就好用,除非换向器烧了.

网友:
说得好,主打一个能用就行!

网友:
只要便宜,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