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系机器通病:M12树脂镜头白内障拆开看看

楼主(2023-08-29):
海康无论什么型号,只要是树脂镜均出现:镀膜龟裂、条纹松花、发黄、白内障。基本故障表现为:图像像在人间仙境一样,白蒙蒙散光一片。通病无解且无法还原。只能更换镜头

白内障普遍出现在球球摇头机。因为手指可以直接触摸镜头外层。。

两颗白内障镜头。一颗已经严重发黄老化,一颗看起来没问题但也已经不能对焦出清晰图像,

黄的一颗

看起来不严重的一颗

底部基本没问题。

撬开第一层凹透镜

明显的了

底部最后一颗

也是凹透镜,也没问题清晰的

下面一颗,是凸透镜,有蜂窝状镀膜

拿出凸透镜

也是正常。

最后一颗,,,居然是玻璃的。。。爆了我一脸。。。既然是玻璃的那肯定没问题了,问题就在表层的镜片。。。

网友:
树脂镜头白内障算正常,普通的树脂眼镜片(300-500元),几年时间也是起网纹,应该是受紫外线伤害。摄影摄像圈中,为了保护镀膜的玻璃镜片,还要在镜头前套个UV镜。

网友:
家里有几个海康的,感觉都是玻璃的

网友:
时间长了一般都是镀膜有问题,加个套保护一下好多了。

网友:
这个树脂镜头真害人!

网友:
所以即便是枪机,还是尽量装在屋檐下等有遮蔽的位置

网友:
怎么做到的?特殊环境吧?装了几千了,没遇到过。是不是被人抹药了

网友:
玻璃的比较好吧  应该不会出现纹路

网友:
个例还是通病?

网友:
这个镜头确实坑人啊,一花就得换新了

网友:
真厉害,这么精密的摄像机也能拆得这么细,向你学习,家里有一台C6,外表看上去是玻璃,但图像已经不行了。

网友:
还是玻璃的好

网友:
我当年车上的倒车影像,用了3~4年就白内障了。

后来换的是拆机的原厂后摄像头,估计是玻璃镜头,质量很稳。

还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在本坛有人推广的,96650刚出来那年买的,到现在健在。

我当时有个车友群,推荐了不少人买,大多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镀膜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镀膜层老化了吧

网友:
找到的病因,佩服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
环境的问题,室内用的话,很多年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买的小白摄像头,不知道过几年啥样呢,室内用的

网友:
镀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