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由电子负载

楼主(2023-08-29):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这东西少不了,还是要搞一个电子负载,有散热孔,听取哥朋友的建议后面加了个大风扇

网友A:
厉害!
音箱做壳子。
找个金属壳子也不贵啊

网友:
这样散热不好啊, 至少加个风扇啊.

网友B:
散热器塞木头里面,是想散热还是保温?

网友:
拖拉机的外形装着法拉利的心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音箱做壳子。
找个金属壳子也不贵啊

金属机箱加工起来起来费事

网友:
刀砍斧剁的箱子,能用就好

网友C:
给盒子贴个膜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盒子贴个膜好看点

不过这负载用起来很好用的,有300瓦的功率

网友:
没看到风扇,热量怎么出来啊。

网友:
缝隙多一些

网友:
简单实用,还有加强散热。

网友:
这是啥原理呀,貌似不是用MOS管做恒流,而是接入不同的电阻,做恒阻的?

楼主:
主板是拼多多49块钱买的,场效应管,8元五个,其他东西,我是自己找的,主板上5k的电位器不好用,加了一个500欧细调电位器,回头再加一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塞木头里面,是想散热还是保温?

选木壳   竟然还这么挤

网友:
做的不错,得加强散热。

网友:
没看到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