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外转子无刷电机开始普及了

楼主(2023-08-29):
已经有很多杂牌电钻和电圆锯开始使用外转子无刷电机了。。。。反倒是品牌机还很少有。这东西到底有什么优势呢?目前还只听过一些人云亦云的说法。没有听过一些专业的解释。有知道的说说。

从结构上看外部是永磁体,中间那一坨东西和普通转子差不多,有矽钢片和铜线。    普通的无刷电机中间是永磁体,外部是线圈和矽钢片,这个外转子相反。

顺带提一句,磁性材料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具体没研究过,反正和铜一样很贵就是了。

网友:
磁体在外面容易碰撞,磁体在里面可以避免碰撞!

网友:
外转子同样体积扭矩最大

网友:
个人觉得外转子的散热性要好一些吧,但对于动平衡的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
电动工具没什么优势,有了大家都采用了。多用于航空模型。

网友:
就是同直径的情况下,外转子的扭矩大。

网友:
你看电动自行车的驱动轮。那个都是大直径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扭矩大到可以不用减速器就带着人爬坡。

网友:
扭矩大,节省铜线。

网友:
很多趋势都是成本决定的。

网友:
暂时还未见过这东东。

网友:
电动自行车电机扩展应用。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神奇啊

网友:
看来就是一个电动车的电机原理啊

网友:
那些USB风扇,机箱风扇,散热风扇基本上都是这设计

网友:
也可以啊,品质都是逐步完善的。

网友:
航模上的基本都是这种

网友:
同体积,由于转动力矩不一样,获得的扭矩更大,缺点就是同样材料下直径越大的东西,转速越低,离心力过大会裂开

网友:
虽然扭矩可能大了,但转速低了,功率并没有提升,而且外转子的支撑不好布置,很多都是单端支撑或干脆用轴套,对于电动工具中应用,外转子结构没有优势,出来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几个追随者,厂家要靠生产工具吃饭的,高成本低产出的方案是不会用的。楼主的普及梦实现不了。

网友:
大有5833就是外转子无刷电机,而且是皮带传动。我用了一年多了,除了不能斜切,其他方面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