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R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8-29):
接修邻居的一台苹果XR,说是摔了一下后没几天就不开机了,插充电器没有任何反应(无充电电流)

拆下屏幕,是台二手机,里面不太干净,肯定是修过的哪里的

接数字电源,上电大电流

拆下主板

通常大电流,先测下主供电(找了个测试点),短路了

再上电用热成像仪看,尾部发高热

因手摸是背面高热,有屏蔽罩,先撕开后边的罩子(高温锡,为安全起见直接撕),充电IC显示100多度了

显微镜下看看此IC,TI的

前边的屏蔽罩暂没拆,尾部充电IC背面及旁边均无带胶IC,先拆下它看看,估计不是它的问题

果不然,拆下充电IC后主供电仍然短路的,不得不拆下前边的罩子了,对主供电上电,问题来了,看图

一个大滤波电容高热,先抠下它

测试电容处阻值恢复,再测下另一边的测试,当然也一样阻值,毕竟是同一网络

抠下的电容,测试阻值为0,因主供电很多很多滤波电容,一个不用补回,其实是担心背面有胶元件爆锡

开始误判拆下的TI充电IC焊回

这下难看了吧,硬盘前后边的屏蔽罩都撕掉了,贴上绝缘胶

准备装机

插上充电线,苹果LOGO亮起来了

完美修复苹果XR不开机

又有鸡腿吃了,俗称捡钱活,但如果没有仪器辅助救治,也是比较难捡呐!
END

楼主:
最后一张电路图,查询为相机供电IC的滤波电容C3790(15uF)击穿短路,不象是摔到引起损坏,即使不摔,估计到了时间也会坏的

网友:
又是发财小金豆,楼主好技术。

网友A:
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贴片电容短路的,电压过高?

网友B:
那个查原理图坐标位号图用的是什么软件程序,学习下

网友C:
苹果这几年的手机用的电容供应商不行,电容损坏的太多了,电容这玩意,以苹果的价格,定位,供应链把控能力本不应该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查原理图坐标位号图用的是什么软件程序,学习下

那个要花钱买的,价格还不便宜,维修手机的就靠这吃饭呢

网友:
俗称发财电容,但没有热成像仪,确实不好找准。

网友:
有热成像仪真是方便,普通玩家只能搞松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苹果这几年的手机用的电容供应商不行,电容损坏的太多了,电容这玩意,以苹果的价格,定位,供应链把控能力 ...

主要还是设计理念的问题,苹果主板为了其它元件腾出空间做的特别小,而且还是细长型,这样为了保证容量且空间有限只能选择耐压低的电容。VCCMAIN主供电4.几V,他家用上了很多耐压6V3的电容,余量太低,遇到个别品质不大好的电容,加上充电器纹波什么的可能就击穿了。安卓手机电容击穿就非常少见。

网友:
修了多少果机啊,相关帖子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进坑都是因为你们

网友:
热成像仪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电路图当然也很重要

有时候感觉这些MLCC就像是彩票,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GG了

可能苹果要求零件失效率0.01%(随便猜的),这个手机中奖电容自己废了

网友E:
大佬 现在不搞U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查原理图坐标位号图用的是什么软件程序,学习下

鑫智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这几年的手机用的电容供应商不行,电容损坏的太多了,电容这玩意,以苹果的价格,定位,供应链把控能力 ...

你不是来搞笑的吧,哪个品牌的电容能做到不良率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 现在不搞U盘了吗

一直在搞U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设计理念的问题,苹果主板为了其它元件腾出空间做的特别小,而且还是细长型,这样为了保证容量且 ...

一样有,只是安卓机的用户量的问题,所有元件都逃不脱本身不良率问题,只是不良比例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贴片电容短路的,电压过高?

真实原因真是未知,要么就是电容本身不良率\要么就是劣质充电器引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