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世上有角磨机磨不坏的东西吗?

楼主(2023-08-29):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目前还没碰到过磨不坏的东西。。。。。甭管有多硬,角磨机上去,分分钟解决问题。还解决不了的话就再加一分钟。。。。。。

由于是工具迷,经常使用工具接触这些东西。我目前还没碰到过磨不坏的东西。。。。。甭管有多硬,角磨机上去,分分钟解决问题。还解决不了的话就再加一分钟。。。。。。 。。

顺带显摆一下,我有4把角磨机。三把100毫米的,还有一把230的。 这种100型的小角磨机只要装好护罩装好把手,带好护目镜或者防护面罩,不使用木工锯片的话。剩下的风险就只有炸片后碎片反弹和 手套衣物搅进去这种事,但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怕呢?  这种小角磨机可以完全按得住的。只要手抓紧的。   230的角磨机将近2000瓦,那才是真的抓不住

网友:
安全意识不能放松!

网友:
使用角磨机安全是第一的,你说得对一定不能用木工锯片,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
就比如矛和盾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
反正日常生活中应该是不存在

网友A:
来抬杠,比如,水,磁场,

网友:
反正我听到有线的角磨机怕怕,但是我现在用充电的角磨很爽。
还带堵转保护。其实就是电池保护板保护了。。。上木工锯片切木头卡住直接就保护停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抬杠,比如,水,磁场,

这个确实厉害

网友:
棉花好像不行

网友:
切个空气试试

网友:
角磨机能切原子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抬杠,比如,水,磁场,

比如空气。

网友:
开山修路磨石头。

网友:
这个东西很恐怖,然后我磨东西都是放台锯上面慢慢搞 ,确实不方便

网友:
干简单初活可以 专业事情专用工具干

网友:
用磨片一般很安全的。

网友:
和角磨机没啥关系,那是磨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