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指思J1指纹鼠标

楼主(2023-08-29):
使用接近两年,右键失灵,不知道是不是接在KVM的缘故指纹识别经常无法使用,懒得修理索性暴力拆解给大家伙儿一探究竟。

网友:
第一次见带指纹的鼠标,谢谢分享

网友:
鼠标带指纹,不太常见

网友A:
这种鼠标没有见过,应该价格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鼠标没有见过,应该价格不菲吧?

某宝四五十块钱

网友:
内置usb hub的鼠标,这种第一次见

网友:
凯华微动编码器

网友:
指纹鼠标第一次见

网友B:
指纹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头回见带指纹的鼠标

网友:
特殊行业用的吧,只能特定的人用鼠标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纹主要起什么作用

windows hello解锁用

网友:
只是为了加密一下,搞这么鸡肋的功能,哎

网友:
这个有点小题大做了,感觉功能不实用啊,不过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鼠标里的HUB是1分4的,一个给鼠标,一个给指纹模块用。

剩下两个,还能搞个优盘在鼠标里面,底下大哥孔,再装个摄像头。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内置USB HUB、带指纹识别的鼠标,楼主没有拍正面,比较好奇这个指纹传感器安装在鼠标的什么位置?

如果安装位置不好的话,会不会造成无意识的就把指纹给授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内置USB HUB、带指纹识别的鼠标,楼主没有拍正面,比较好奇这个指纹传感器安装在鼠标的什么位置 ...

正面图

网友:
喔居然有usb-hub芯片,那可能指纹识别模块也是走的usb总线,搞一个拆拆看能不能把指纹识别单独拿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