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鼓包的充电宝

楼主(2023-08-29):
一个放了好几年的充电宝也没用多少次就电量不行了最近发现还鼓包了。

里面的电池包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双输入接口

网友A:
软包电池都是怀孕的多

网友B:
软包电池是雌性啊,得好好保护,如果保护板不给力,就很容易受孕肚子鼓起来啊

网友:
应该是就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都是怀孕的多

貌似现在基本都是软包电池的充电宝了。

网友C:
用牙签扎一个洞,放掉里边的气,再用高温胶带粘住那个放气口,还可以用很久,我的就是这么搞的,继续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包电池是雌性啊,得好好保护,如果保护板不给力,就很容易受孕肚子鼓起来啊 ...

我这块是电量耗尽状态下放久了鼓包的估计是受潮引起的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牙签扎一个洞,放掉里边的气,再用高温胶带粘住那个放气口,还可以用很久,我的就是这么搞的,继续使用中 ...

拆卸的时候不小心已经被螺丝刀弄破了还担心漏出的气体有毒反正是闻到有异味的,这块电池没鼓包就已经不耐用了。

网友D:
针孔排气后封住,能继续用一阵。芯片集成度比ETA9635高,多了电量显示。

网友E:
软包电池放久了不用容易鼓包。

网友F:
电路板和电芯看着都还不错的样子。估计是保存不当,不要满电或者亏电存放。

网友:
又一个电池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孔排气后封住,能继续用一阵。芯片集成度比ETA9635高,多了电量显示。

鼓包前已经不耐用了为了安全还是丢到电池回收垃圾箱里了。

网友:
怀孕的电池要好好呵护,戳破虽然还能用,但总让人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包电池放久了不用容易鼓包。

现在我还有一个刚买不久的软包充电宝看来得时不时使用一下,之前几个都是放了很久没有使用也没有充电后来使用发现不耐用了一共也没有用几次都是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和电芯看着都还不错的样子。估计是保存不当,不要满电或者亏电存放。 ...

都是放坏的好几年没有使用也没有充电。

网友G:
手机里的软包电池也是如此,很容易鼓包。

网友H:
估计是保存不当,不要满电或者亏电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里的软包电池也是如此,很容易鼓包。

我感觉电池鼓包除了质量外和受潮也有一定关系也许有防水功能的手机鼓包的概率会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保存不当,不要满电或者亏电存放。

是的,好几个充电宝都是放了几年没有使用也没有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