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这种垃圾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买?

楼主(2023-08-29):
关键是价格还很高,JS经常用这货坑小白,闲鱼上很多人还当个宝。

网友:
现在价格多少啊?我看着都是110左右

网友:
做NAS挺好的,价格便宜,性能够用,功耗低。

网友:
同价格无敌手

楼主:
j1900视频垃圾,intel的虚拟化也不全,j4125的价格也差不多,但性能好不少。

网友:
我觉得应该说,j1900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和场景,你完全可以用4125。
我那个j1900做路由器已经5年了,我觉得还不错,不需要做视频解码,不需要做虚拟化,不需要做nas

网友:
垃圾只是相对而言,更垃圾的多的是

网友:
j1900保有量还是挺大的吧 而且很多教程都提及了J1900 价格也不高,导致很多人入门都开始选择这个, all in one  你看闲鱼上 到处都是,
我印象最深的是斐讯 现在还有好多人都求这个设备 ,其实已经有替代的产品了 ,没办法 保有量太大 ,教程都是基于N1写的
应该有这些原因吧 ,大家各取所需就好

网友:
都2023年了还J1900,说明很多人对NAS的性能需求也就停留在J1900,N270这种阿童木层次,也就造就了它保值的假象。

网友:
有需要就有市场,主要还是保有量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j1900视频垃圾,intel的虚拟化也不全,j4125的价格也差不多,但性能好不少。 ...

价格不是差不多,是差很多,两个多1900相当一个4125

网友:
入门群晖已经很不错了,我记得刚开始用1037,熟悉了,习惯了再升级

网友:
100多块,性价比不高么?而且4sata口的j1900很好找,4口的j4125你去找找看,500以下能找到不?做nas要什么视频解码,现在终端设备解码这么强,还要nas转码做什么?至于虚拟化,j1900只是不支持直通,只要不是玩esxi或者pve这样的全局虚拟化,物理机+虚拟机玩下还是没问题的,nas做存储,共享,下载,只要稳定就好,那么高性能要来干啥?

网友:
价格不是差不多,是差很多,两个多1900相当一个4125

网友:
便宜,用软路由足够。且跑小水管pcdn也绰绰有余。只要是市场保有量大便宜容易买

网友:
还在用4口的J1800

网友:
按自己需求出发吧。要强悍的,就用强悍的板U

网友:
5口sata,来电自启和WOL正常,黑裙不需要刷MAC地址,群晖里面就能设置定时启动。
同价位你去找一个。
我就几台蜗牛插200T的硬盘存资料,要什么硬解?要什么虚拟化?
要性能,我还有几台I7、R7的不香吗?

网友:
4口sata的好像就1900最便宜。相对功耗也低。根据20/80定理,80%的人只需要20%的功能,说明它满足需要了。

网友:
存在既是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