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外置大功率电子负载全部完工

楼主(2023-08-29):
1、为了电子负载美观和使用方便,特又买了一些端子和接插件,盒子是以前买的,尺寸没买对,结果做这个电子负载大小刚合适,干了一晚上,还没干完。
业余的就是业余的,开个孔,专业的肯定是一秒几个,我这开着抽油烟机用火烧铁丝烙半天,还要休整半天,毕竟烙大了难看。用烙铁烧洞味道难闻而且持续很久,怕中毒。

干到十二点,还要上班,睡觉,明天晚上继续

电路图看上次的帖子,图简单,但工作好像不少……

开关管和假负载都外置可更换,方便使用和存放。很多人说假负载用电阻丝,确实,电阻丝在测试大功率输出时是最合适的,首先功率高,可以达到三千瓦,其次廉价,几千瓦的设备还有比电炉丝便宜的吗?再次电炉丝阻值可以自己随意设置,但我一直没用电阻丝是考虑安全性问题,毕竟电阻丝大功率工作温度很高,需要一个承载设备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电炉,是不是,要实现喝茶的梦想,有了电炉子,这安全性就没问题了。
当然,根据情况,家里的白炽灯,电烤暖气,熨斗,吹风,加热器,电水壶等等,只要你懂其工作原理的,电阻合适的都可以当假负载使用,但使用要了解其工作原理,安全使用,例如,电水壶不能干烧,是吧……

开关管采用分离设计,引脚接上插头,使用时和控制盒插上即可,风扇同理。主要是考虑存放方便点。

目前控制盒设计双表,同时监控负载电源输出和开关管的情况,电路和上次的一样,因为折腾无止境,又考虑增加了一个二极管防输入反接,(g级增加一个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防止意外保护电位器,这部分已去掉,想了下,电位器不用保护~),s级增加一个0.2欧姆电阻,可以启到一定的反馈作用,使电路更稳定。其中电源使用的7v供电,后期不足还可以增大,以前的坏充电器瞎改的,电压我就难得动它,主电位器下面的电阻改为20k电阻并联一个20k电位器,所以是双电位器结构,可以使调节更方便和精准(并联的电阻阻值根据实际管子情况可以调整),红绿接线柱是接测试电源或者充电器的,两个黄色的接线柱不分正负是接假负载的,使用时接个鳄鱼夹,想夹那个夹那个

绿色的插接头是接开关管和风扇的,一个三线,一个两线,不会插错,以后有需要可以接个升压器,作为风扇的调速电路。

目前该电子负载自身理论可以承担70100w功率,所以可安全控制实际消耗功率在100w左右的假负载,也就是说整个设备可以测试200w的设备,并可以无级调整,而超过两百瓦的设备,根据监控表的显示,调节的时候如果开关管消耗功率超过一百瓦,只能短时间使用,短时间不建议超过200w,并注意散热器温度。

改设备理论可安全测试五六百瓦设备,如果采用更大功率的开关管,如90n20,散热再加强点,测试上千瓦设备不是梦,因为你可以让消耗主体是电炉子,功率管只是辅助调整而已。

总之,一切都在你的把控之下。

注意这个设备不太适合测试非隔离电源,如果一定要测试,要注意人身安全~,毕竟只是一个实验性的设备,如果要改成隔离的,又要加光耦等等,那就越来越复杂,也就失去曾经的初衷了。

2、晚上继续开工,因为保险管盒还没到,暂时简单测试。

目前有个表的电流未接入,所以该表未显示电流和功率,防反接二极管暂时未接入,其它都搞定了。

电炉从快递那拿回来接上,充电器因为没有合适的接头,把其拆开测试,测试一气呵成,完美。
上表显示的是测试设备的电压,下表显示的是开关管两端电压和开关管消耗的功率。

测试可以看到该充电器转灯电流为0.6a左右,属于正常范围,充电电压只有两种,初期充电是73.5,这时候本应是恒流充电,因为电炉电阻大了,充电电流太小,无法实现恒流充电,表现为恒压充电状态。当充电电流下降为0.6a左右时,电压转换为69v,也就是该充电器的待机电压。
测试后发现,这种功率的设备测试,风扇都是多余的,所以风扇没有接入。

感觉,电子负载好强大,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

最后比较遗憾的是,烧茶还有点不现实,这种功率,大概只能起点保温的作用。
3、配件到齐,继续开工

把保险管座和风扇调速电位器装上,保险用的10a的。

将防反接二极管装上,安装在mos管旁边

风扇安装在散热器一侧
两个数显表的电流取样线串联,但是其中一个表电流不正确,开始以为是表的问题,结果交换插,电流也交换显示,奇怪,这电流按理说是康铜丝取样电压计算出来的,现在感觉和插头有关了,简直无厘头……

因为电炉没改造好,所以找来吹风测试,功率大些,最大电流变为2.2a,这个充电器标称电流小于3安,应该还没达到设计电流

当开关管两端电压在38v左右时,开关管消耗功率最大,大概是40w多点,我测试了一段时间,散热器可以触摸,温度还是比较高,毕竟这40w功率全部要靠热量散发出去。

当然,我们这个设备主要是靠假负载消耗功率,对开关管散热要求不用太高。

最终分体式电子负载全部完工,感觉很满意,基本想实现的功能都加上去了,用起来很方便,也很直观。

网友A:
电水壶里加上水当负载不错,水烧开了可以喝,一点都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水壶里加上水当负载不错,水烧开了可以喝,一点都不浪费

是的,唯一缺点就是负载是静态的,无法调整,只能测电源的负载能力。

网友:
能自己动手的都是高手, 电子负载,听上去就高大上,实验室才用得起的高科技!

网友(2024-12-06):
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