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MWARE虚拟机的CPU内核数,是不是真的占用物理核心?

楼主(2023-08-29):
在vmware虚拟机里,设置cpu内核数,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单独占用物理核心?
比如物理机是单CPU,双核四线程。下图这种设置,虚拟机真的单独占用了cpu一个核心吗?

网友A:
是设置能使用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能使用的数量

就是说被设置的核心数,不是被该虚拟机独占,也可以给其他虚拟机使用?

网友:
虚拟机也不过是个进程,只要还在os里就不可能独占

网友:
理论上不是的吧

网友B:
肯定不能啊。也不可能占用真实的核心数啊。我一个单核心的物理机都试过设置多核心的虚拟机。。

网友:
虚拟的,模拟模拟

网友C:
不是一一对应的,我的物理CPU是四核八线程,虚拟机最多可以设置八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啊。也不可能占用真实的核心数啊。我一个单核心的物理机都试过设置多核心的虚拟机。。 ...

如果这样,这个设置是不是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一对应的,我的物理CPU是四核八线程,虚拟机最多可以设置八核

感谢答疑,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VMware总核心数不能大于物理机的核心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一对应的,我的物理CPU是四核八线程,虚拟机最多可以设置八核

查了下,好像vmware所谓的内核数就是windows里的线程数

网友:
最后还是调用物理处理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