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isual c++ 2005,这么多版本,能卸载吗?

楼主(2023-08-29):
看了下电脑安装的软件,发现visual c++ 2005好几个,版本号有点区别,能不能把低版本号的删除,只保留高版本号?

网友A:
不能,这是运行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是运行库

后面发布的高版本号不兼容前面的吗?微软真是奇怪啊

网友:
留着别动,会后悔的

网友:
bune不能删除,鬼知道哪个程序用的哪个年的运行库

网友:
这些运行库都是其他软件需要用到的时候就给你装上。然后那个软件删除了。运行库却没给你删除,因为怕还有其它软件共享运行库,所以只装不删。
还好占用的硬盘空间也不算太大。留着还是比删除好一点的。

网友:
有的程序需要这个运行库,如果那个程序卸载了,就可以删除。

网友:
最好别动,到时候出问题很麻烦。再说删了也节省不了多少空间的,你自己看看一个才多大

网友:
这个也不大,留着不碍事没事

网友:
不能删,其他软件要靠这个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