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快充的一个小坑大家注意避让(PISEN LP-CC19)

楼主(2023-08-29):
前些天发现车机电源按钮失效了,没法开机了,以为是按钮的问题
后来发现把车载充电器拔下来,开关就好使了,然后再插上充电器,也没有问题
怀疑是车载充电器哪里的问题,就换了一个带快充功能的
选个品胜的,带电压显示,60W快充,只有60W这个带数显的,其他的不带,入手52块钱

充电器很小

支持的电压很多

坑在这里,想要达到最高充电功率,需要电压24V
并且不是单口60W,是总输出60W,单口30W
所以如果是12V的电瓶的车,买这个60W的也没用,不如买30W的

支持的还挺多,以为能快充了,就算早上忘记充电也能在车上充,但是失算了

单口最高30W,中间是数码电压显示,没启动12.4,启动以后13.6,有时候14多
买品牌的能保证那个电压显示是变化的,不是样子货,看抖音测评不少都是当指示灯用,电压根本不变。

这个是原来的360车充,5V,2.4A,另一个是1A的

所以,注意,自己的电瓶电压是多少,根据需求买

还有,最后车机问题也没找到,因为后来插上360的充电器也没有发现问题
不确定是不是由充电器引起的

网友:
肯定是某个神秘的电感在作怪

网友A:
这个坑,厂家已经告知了,以后买东西要多看说明,避免尴尬,

网友:
目前PD协议最大功率都需要20V供电吧,小车的12V供电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12V供电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好的不便宜,能自动升降压的

网友:
建议启动后再使用,要不然电瓶亚历山大

网友:
现在好多手机动不动就是120w快冲,点烟器都承受不了

网友:
带显示的52元就太贵了点,做工很一般吧,又不是全金属的,散热也成问题。

网友B:
视乎只支持高通QC的协议,快充20到30W足够使用了,没必要追求更大的功率,毕竟电池就那么大,5000毫安左右,20W一个小时就能充满,30W半个多小时充满

网友:
12V升压的也有,单模块也要60块。买东西要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乎只支持高通QC的协议,快充20到30W足够使用了,没必要追求更大的功率,毕竟电池就那么大,5000毫安左右 ...

嗯,不知道启动后电压到14V,不知道有没有提升充电功率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坑,厂家已经告知了,以后买东西要多看说明,避免尴尬,

要不怎么说是个小坑呢,他就最后那个图片上写了每个口30W,但是也没有说明电瓶必须要24V才能达到
是产品外包装上有写,商品描述里没有

网友:
不觉得坑啊协议不一样而已,比如9v5A什么的那没必要24v吧,至于标总功率他们都这样标也没办法不是。

网友:
我买的360的充电器,27W+27W 25.9包邮!用电流表测得最高也只有13W.所有觉得应该关系手机,充电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买时注意.

网友:
电瓶容量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启动后电压到14V,不知道有没有提升充电功率的可能

在充电器输入14V的时候,手机还会试图触发20V充电吗?

网友:
看上去 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