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FLUKE 17B+ 测试一次工作电流,大家可以对比参考

楼主(2023-08-29):
这个表是老表了,电池总是很省,不放心拆开看看,怕烂里面。顺便测量了一次各档位工作电流,UT61E+毫安档位测量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贴上自己的表来对比一下。

档位-电池端电流mA(3V)
AC-1.37
DC-1.033
DCmV-1.014
ACmV-1.358
R-开路/短路 0.988/1.409
R-通/断 1.104/17.55
D-开路/短路 0.896/1.974
C-开路/短路 0.99/1.609
DCA-1.222
ACA-1.39
DCmA-1.18
ACmA-1.354
DCuA-1.199
ACuA-1.367
T-3.47

网友:
收拾一下防止生锈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是测电阻比较高,

网友:
会不会有氧化层

网友:
总的来说蜂鸣器是耗电大户。

网友:
少个自动关机后待机电流,估计2uA左右

总的来说,不用操心电池电量

网友:
和ut136b+的工作电流差不多。又会自动休眠,所以2个5号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到都忘记什么换的电池了。

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见过几乎所有的表,ac档,不管是电流还是电压档,工作电流总是要比dc要大一些的呢?

网友:
MF41 3个,垃圾 15v+1.5v 5号 2号 废品
MF41 全黑色,电池15v+1.5v 5号  15v至少12.5v,顶多17.5v 0.07MA
MF-47 HANGZHOU 解放仪表 内磁 搭棚 电池15v+2号1.5v  OK 15v至少12.7v,顶多18.5v 0.08MA  4个聚合物锂电池合适
MF 47 上海第四电表厂 星牌 外磁 搭棚 电池9v+2号1.5v 电压偏小10% 10K档位两个电池串联不能低于9v高于13v,9v电池7.5-11.5v 0.07ma  3个磷酸铁锂电池合适
MF47A 中国南京宁宇 灰色 一个废品 一个ok 内磁 电路板 轻飘飘 电池9v+2号1.5v
MF47  中国南京NANJING 内磁 电路板 轻飘飘 电池9v+2号1.5v
MF47  NANJING 外磁 搭棚 细表笔座 电池9v+2号1.5v 内置0.5A保险丝
MF47F 工作老表 两个10vok 一个没反应
MF47L 使用中 电池9v+2个1.5v 5号电池 线路板 内置0.5A保险丝
MF500 上海第四电表厂 星牌 外磁 搭棚 电池9v+2号1.5v 1981年 惯性大 2秒稳定
MF500 上海第四电表厂 星牌 外磁 搭棚 电池9v+2号1.5v 1976年 惯性大 2秒稳定

胜利仪器VC86E 4位半 高精度万用表咸鱼购买20181110  最大显示:22000(4 1/2)电池9V,6.8V低压报警7.2v消失,最低工作电压5.5V.工作电流2.7-3.5ma(低背光)原来一颗280ma镍氢电池 8.8v
胜利VC97按键  3位半 最大显示:3999(3 3/4)

菊水KIKUSU DME1500(固纬GDM8245)双显示四位半台式表 50000位数(4 3/4 )LED , DCV基本准确度:0.02%。接地线电阻档才稳定
台湾富贵ESCORT 3146A(健伍DL2050、安捷伦U3402A)五位半高精度双显台式数字万用表 2台,部分档位故障

固伟电源SPD-3606规格书三组输出直流电源375W 输出两路0-30V0-6A或0-60V0-3A可以串联并联翻倍 一路0.1-5V3A

9V电池,按照ANSI标准,规定这种电池的是宽度26.5毫米、厚度17.5毫米、高度48.5毫米
15V 型号:10F20
宽度(mm):26.5厚度(mm):17.5高度(mm):36.5
电阻(Ω):15K
放电方式:24h/d
终止电压(V):10.0
放电时间:≥150h

镍氢电池电压为1.2~1.319V充满后正常电压在1.4V左右
磷酸铁锂电池额定电压为3.2V,充电截止电压为3.6V~3.65V。 x2=6.4-7.2v x3=9.6-10.8v x4=12.8-14.4v x5=16-18v
三元聚合物锂电池电压3.7V工作电压3.6~4.3V   x2=7.2-8.4v x3=10.8-12.6v x4=14.4-16.8v x5=18-21v

钛酸锂电池工作电压2.4V,最高电压3.0V

这几天在整理,昨天淘宝买60多个电池准备改一下一些可以用的表,小锂电池串联代替9v和15v电池,镍氢电池1.2v代替1.5v5号,2号电池。充电准备直流电源直接三分之一电流充电3小时,镍氢电池八分之一8小时,都焊接连接。

网友A:
我12e+,电路板是同款17b+的,缩水了温度测试电路
所以基本是一样的电流,那我就不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2e+,电路板是同款17b+的,缩水了温度测试电路
所以基本是一样的电流,那我就不测了 ...

你这个性价比高

网友:
厉害了,这个还要测,一般拿着用就好了,本来就很省电

网友:
12e+正在用着,确实省电。

网友:
我擦,17B测出来怎么大这么多?!!
交流档 2.1ma
直流档 1.68ma
毫伏档 1.67ma
电阻档 1.7ma
电容档 1.55ma
电流A档 2.12ma
电流MA档 2.12ma
电流UA档 2.12ma
温度档 2.16ma

网友:
这表基本上很省电,除了蜂鸣器和背光耗些电,但对一些碱性电池来说,长时间放置容易漏液腐蚀。

网友:
谁有17B,帮忙测个全档位工作电流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