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平方米户型如何组网满足稳定的网络使用需求?

楼主(2023-08-29):
      十多年前装修预埋的网线是普通的100Mb的5类线,门口一条网线通到书房,然后书房通过路由器分线到各个卧室和客厅,户型为3房2厅140平方米。
      现在改了1000Mb光纤入户,光猫在门口。现在的情况是,以前的预埋网线无法满足带宽需要,而且从书房的100Mb再分到各个卧室和客厅带宽更低,而预埋网线好像也无法抽出来更换6类网线。现在是书房和客厅分别放了一个1900的路由器,可是无线网络需要频繁手动切换,并且有的位置,无线信号很弱,网络有卡顿。

      请教大家,现在有什么方案能够改善家里的网络,无线mesh方案三频路由器设备太贵,有线mesh没有预埋网线支持。家里还有好几个旧的路由器,有什么方案能够有稳定的宽带,其实单点有100Mb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的使用需求了。

补充内容 (2023-9-13 10:27):
现在让电信公司的人上门改线,让光猫的1000Mb接一条5类网线从门口通到书房,接千兆路由器分别通向各个卧室和客厅。全屋千兆有线宽带,在客厅接了1900的路由器提供WIFI,信号强度和上网速度可以接受。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iptv机顶盒设备(有WIFI功能)(ZTE ZXV10B860AV1.1智能机顶盒)无法有线接光猫的iTV口,让师傅给设置接通机顶盒和光猫之间(无障碍直线距离不到10米)的WIFI连接看电视。电信的师傅却说不可以,请教大神,如何设置可以接通WIFI看电信iTV电视?

网友:
140平大房子,嫌mesh贵,唉,不要这么憋屈!

网友A:
一根主线到客厅,安装K2P试试

网友B:
5E网线标准能通100M不代表只能通100M,不超20米通千兆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网友C:
可以采购那种室内标准供电插座的路由器模块,每个房间都安装一个,WIFI名称全部一样,DHCP手动分配。这样就全房间内信号一样的。

网友:
企业WIFI网关,一个顶十个

网友:
用同品牌路由器MESH组网可以满足覆盖需求,但无法做到有线回程,这千兆网速得打折扣。
我是送的千兆一年体验,5类线达不到标称速度,准备过几个月降速回去。想过换线,也做过方案,应该也能抽换6类线,但太折腾了,500M基本能满足日常使用了。

网友:
我想知道撸主所谓的"100M线"是啥样的...

我想知道100M用着哪里有问题非要折腾...

网友:
AC+AP才是王道

网友:
再普通它也是8芯线吧,几十米长度跑个900多兆毫无问题。除非为了极致省钱才会下4芯线。这就是真正的百兆限制了。你的要求才百兆而已。还有需要手动切换这件事,你把路由器名字密码设一样,一个路由器工作在AP模式就可以了。我实测不同网段不同WiFi频率的路由器都能漫游,用软件漫游测试都能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百兆网线是不是4芯的网线,如果不是,超5类网线140平的面积上千兆没问题,用AC+AP的方式组网吧,小1千就能解决。

网友:
线是穿管的还是埋在墙里的,如果穿管的找民工就能搞定

网友:
如果 有线倒 们就AC+AP,不到位就MESH。

网友:
当然有线到位情况了用有线MESH也可以了。

网友:
用无线mesh啊,短距离没必要上三频路由

网友:
无线mesh也不贵吧?ax3000也就100左右,运营商定制的一大把,买上2、3个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140平方这点距离只要是8芯网线就能跑千兆,你说的百兆网线难道是4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E网线标准能通100M不代表只能通100M,不超20米通千兆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十多年前装修预埋的网线是普通的5类线,以前电信的师傅应该是只接了4根线,这次改光纤的时候,师傅说有的线不通,还是只接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主线到客厅,安装K2P试试

预埋是门口一根线到书房,如果现在到客厅需要走明线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购那种室内标准供电插座的路由器模块,每个房间都安装一个,WIFI名称全部一样,DHCP手动分配。这样就 ...

手头有电力猫,不是很稳定。没有手动设置,还是需要手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