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星际蜗牛1u电源及硬盘背板维修

楼主(2023-08-29):
150¥从本地买了一套星际蜗牛D款,卖家附带送了一块坏的硬盘背板。这个价格能拿下的原因是,卖家说不知道啥地方坏了,反正是点不亮。
拿到手测试一下,发现确实点不亮,于是全拆解,简化配置,在外面试机,发现是电源坏了。
于是拆开,发现里面烧的的一塌糊涂,类似电感的家伙脆皮了,电容也鼓包了

于是继续拆,把各种线都拆掉,糊了的电感还是变压器(4个绕组,8脚)也拆下,底下的电阻也惨不忍睹,色环颜色已经看不出来是啥了,但是测量了一下,感觉没坏,只是比较惨。
电阻,电容全部拆下。进行测试,鼓包的电容肯定是坏了,1500uF只剩下17.61uF了,ESR也高到9.6
周边的元件也都测了测,看起来大致没有问题。于是保险起见,把这几个电阻电容全换掉,那个类似电感的东西也从新浸漆烘干,装回去
装好后用atx电源测试器测试ok, 下面是换掉的元件
接下来搞背板,插电脑测试,发现一个口的sata接口是不通的,翻料板堆,找了一个硬盘盒上面的座子代换
两个都拆下来,可以看到坏的插座针脚都倒向了一侧,不知道原来是没装好,还是上家大力出奇迹搞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几个sata数据引脚断了,这种针脚还是挺脆的。硬盘盒上的座子两侧没有加固用的空脚,把旧的挪过去
装回去发现新换的引脚太短了,勉强刚从背面露个头,于是正面也用尖头烙铁堆锡加固一下
换好后,试机ok

网友A:
这电源是什么牌子的,代多大负载能把磁放大电感给干掉了?

那电感自己重新绕一下吧,或找个其他坏电源拆一个,那个电感直通也能用,但是影响电压调整,你这样处理一下,如果有匝间短路什么的,是达不到磁放大的效果的,建议更换。

我那蜗牛的电源是祖玛的做工还是不错的,我之前也发帖改了固态电容。

网友B:
电容要换质量好的,淘宝上2块多包邮的那种千万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要换质量好的,淘宝上2块多包邮的那种千万别用

2块钱10个,, 先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什么牌子的,代多大负载能把磁放大电感给干掉了?

那电感自己重新绕一下吧,或找个其他坏电源拆一 ...

有4组绕起来有点头疼,没绕过,看起来问题不大,扒拉一下,直接浸漆了,
话说这个看起来像电感的东西5v和12v都有接,感觉是个变压器,到底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什么牌子的,代多大负载能把磁放大电感给干掉了?

那电感自己重新绕一下吧,或找个其他坏电源拆一 ...

没细看啥牌子,好像也是祖玛一类的吧,上家把散热风扇接了两条减速线插主板上了,不是插的电源内部。
但具体咋坏的,上家也没说

网友:
电源不好容易坏硬盘

网友C:
电感烧成这样还能用啊

网友:
发热够厉害的。

网友:
烧电感,一般是功耗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烧成这样还能用啊

看起来是可以,铜线而已,没烧断浸一下漆应该能行,主要还是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
维修技术不 错

网友:
技术不错,这都能修好

网友:
买这个不就为了硬盘创库吗
电源不好对硬盘是致命的
电源的钱还是不能省的

网友:
技术一流阿

网友:
电感糊了,应该是风扇坏了造成的吧。

网友:
电感这样修不行啊,匝间已经短路,上绝缘漆没用的,之所以能工作,是因为这个电感是滤波的,就跟净水器一样,坏了你还是有水喝,但是水质不保证。

网友:
这个电源,为了以后四块硬盘的绳命安全,还是换了吧,他的原配电源本身就容易毁硬盘,更何况出了这样的问题,随时可能给你玩儿个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