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露营灯换个电池并改成充电宝

楼主(2023-08-29):
最近拼夕夕均价10元撸了好几颗的21700电池处于闲置中,刚好拆了个露营灯发现改改可以放得下21700电池,把原先放18650电池的地方用电烙铁抹平,然后刚好能放进一颗21700。

然后再接一个手机充电模块,usb接口处也是用电烙铁给烫个洞,再锉刀磨磨,然后把模块给黏住即可。

原先的LED电路板不确定有没带锂电池保护功能,于是自己多加了个锂电池保护板再接到露营灯电路板,测试都没问题就是各种接线。

21700电池正负极打磨一下,然后电烙铁直接快速焊接,焊接后看着不是很结实,但也不好拿下来,正极重复焊了一次不敢反复调整,担心过热伤电池,反正刚好卡进去,最后热熔胶固定下,LED灯板和电池之间放了个橡胶垫隔热,然后一切完成,螺丝封装。

5000毫安时的21700电池可以让露营灯亮更久了,外出时也能给手机充电,一个小小的升级改造。

网友A:
皮稀稀的电池用不成。买了检测仪发现网上买的散电池就是垃圾。还没有旧电动工具电池包里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稀稀的电池用不成。买了检测仪发现网上买的散电池就是垃圾。还没有旧电动工具电池包里旧的好 ...

买的这几个看筒友测试没啥问题,我也没工具检测,感觉应该不会假

网友:
这空间正好,
好像是给21700设计的

网友:
不错电池容量增加不少

网友:
这空间正好,

网友:
也可以在电池外面使用强力胶布,把正负极紧紧裹一下防止焊接不良。

网友:
这种露营灯,只能说是萤火虫之光,朦胧的美。

网友:
这电池容量充手机  ,应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