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不制冷,自己给外机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3-08-29):
昨晚儿子跟我说他房间的空调开了很久还不制冷,我过去看了一下,开机后外机有声音但风扇不转,判断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
早上骑行回来到附近的家电维修部买了启动电容,回来就开干,

打开外机上盖

注:上方黑色方形的是散热风扇启动电容,一般5uF左右

给电容接线来个特写

拆下的电容

都已经漏液了

换上新买的电容,35uF/450V

盖回上盖试机,运转正常。

网友A:
启动电容爱坏,大家有没有好牌子推荐??

网友:
楼主又省了不少银子

网友:
你们那里不错,电容在实体店能买到,还是铜峰的,质量应该还行。

网友B:
还是老货好,我有一台单冷分体机,用到今天年第三十个年头,没换过一个零件,还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货好,我有一台单冷分体机,用到今天年第三十个年头,没换过一个零件,还在用。 ...

三十年没坏,厂商都不能再赚你的钱了,不知道厂商倒闭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容爱坏,大家有没有好牌子推荐??

宁波新容的。安徽铜峰的两大上市公司。

网友:
我的也是启动电容坏了,你这个2插头的好买,我是老款的3插头的,网购买来修复

网友:
不用登高,不然不敢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十年没坏,厂商都不能再赚你的钱了,不知道厂商倒闭了没有

是夏普的,现在不做空调了。

网友:
换电容不难,关键是外机放在哪,如果在高空外面的墙上,还是请人搞吧,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十年没坏,厂商都不能再赚你的钱了,不知道厂商倒闭了没有

我家的破春兰就这样,搞得上市的春兰股份都星号s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夏普的,现在不做空调了。

我家的老夏普1.5匹是99年买的,前几年换过一启动电容,今年还用着好好的,制冷强劲。。。

网友:
看起来电容接头生锈挺严重的里面也很脏可能机身密封不太好。

网友:
定频空调不制冷比较容易修,不像现在的变频空调故障,修一下好几百!

网友:
这个明显的反应就是嗡嗡响但是压缩机不能启动

网友:
厉害!自己动手省下好几百!

网友:
老空调确实耐用,一台志高的用了10年,冷暖的1.5P。搬家300卖掉了!还很好!

网友:
我房间的空调也是电容问题,不是电容没容量,是电容桩头脱落,记得是前年的事,当时正热,换个房间凉快,晚上拆开的,插片居然脱落,直接砂干净,焊锡膏烙铁焊根线,今年3个夏天了,没有问题,原装质量真的好,空调是定频美的冷暖大一匹,02年2月出厂的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