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面包机内桶轴套加油

楼主(2023-08-29):
美的面包机内桶轴套卡住,用手要很大力气才能转动,原来是四颗铆钉
固定的。菜刀加大锤切掉铆钉。轴套上有脏东西,清理干净加点油就好了。
在某宝上用签到领的红包买几颗304(M5X8)扁平头螺丝,完美修复。螺丝要买M5X10的,M5X8的稍微有一点短

网友:
螺丝孔会不会漏水?

网友:
面包机的使用率高不高

网友A:
螺丝固定回渗水的

网友B:
实际上没有轴套的。我拆过轴,轴和密封圈是干磨的。

网友:
这个轴和轴承工作环境欠佳,所以每次使用时都要先对轴承部分滴些豆油,润焕轴承也防止面粉粘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固定回渗水的

桶是铝的,螺丝拧紧不会漏,铝是软的跟垫了垫子一样,滴水不漏。螺丝要用平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没有轴套的。我拆过轴,轴和密封圈是干磨的。

轴套在密封圈下边

网友:
面包机内桶轴套内部缺油修复以后,隔年还得继续加,高温会影响油品的正常发挥效果。

网友:
面包机的使用率高不

网友C:
我家面包机的使用率是每周3次

网友:
不清楚你加的什么油,轴和密封圈处需要有一种食品级润滑油,淘宝有售,这种润滑油除了面包机,豆浆机、破壁机、榨汁机等都需要,值得买一瓶回来。

网友:
面包机的转速很慢,不加油也没事,即使加了油,烘焙时的高温下也保持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面包机的使用率是每周3次

我用了一次,面包硬的敲的不锈钢盆当当响,哈哈哈。那以后就不用了。

网友:
很难做出拉丝的面包已经放弃了还不如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