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生产锌合金水暖件的老板要拉出去毙了!

楼主(2023-08-29):
这个龙头位置低,一直没怎么注意,今天发现它是锌合金的,想着把它换了,一个两分钟的小项目整了两个小时!(因为跑了三次水暖店)
第一次去买弯头,想着连横杆也换了,第二次去买三通、角阀,因为三通前面的外牙短了,上去后靠墙了,弯头没法上(不能转动),第三次又去买了个加长丝!
这些铁碰铁的丝牙,位置又要求比较严格,一定要转到那个角度上,松了又漏水,紧了又不在想要的位置上,而且还是多个位置可以转动,不太好弄。

毫无悬念的就是断了,这是换之前的:

因为这断在了镀锌管件里面,基本上是取不出来了,想着把弯头换了算了。既然都看着有点锈了,就想把三通,角阀都换一下,角阀也是一拧就断!一整套都换了
这是换好后的样子:

网友:
自己有没有感觉焕然一新的样子?

网友:
这玩意是真害人

网友:
国家应该禁止生产

网友:
完全就是垃圾,质量太差了

网友:
国人聪明都用在这里了,国外应该都没有的

网友A:
锌合金做的东西太差劲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另外,马云家有那种反丝专取断水龙头的!

网友:
锌合金水暖件就是垃圾。

网友B:
锌合金生产方便,使用环境良好的话也能用个三五年,工装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生产方便,使用环境良好的话也能用个三五年,工装利器!

+1,老板们都是这么想的,劣币驱赶良币...

网友:
当年买便宜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网友:
锌合金水暖件完全就是垃圾。 有关部门应当禁止生产与销售。

网友C:
断在弯头里面的部分,使用断锯条 锯两个口,就可以拿出来了,要耐心锯

网友:
当年就为便宜没想以后出问题维修麻烦

网友:
支持楼主,生产锌合金水暖设备的都应该拉出去突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在弯头里面的部分,使用断锯条 锯两个口,就可以拿出来了,要耐心锯 ...

剔不出来,如果是铜丝里面的好锡,这个锈一起了,剔不出来,也不浪费时间了,全部换了也好,都是不锈钢的与铜件。

网友:
锌合金确实很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合金做的东西太差劲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另外,马云家有那种反丝专取断水龙头的! ...

特别是墙内的断丝,别随便用断丝取出器,把墙内的PPR 内丝拧坏了工程就太大了!
如果是断丝取出器取得出来,它就不会断,既然断了,就难得出来!如果碰到质量不好的内丝,搞断的风险太大!
还是钢锯条锯两个口子,再用东西剔!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墙内的断丝,别随便用断丝取出器,把墙内的PPR 内丝拧坏了工程就太大了!
如果是断丝取出器取得出来 ...

试过断丝取出器,根本不好使,锌合金断了时剩下的也没强度,断丝取出器吃不到力,倒是把力量使到拧坏墙里的内丝上去了,或许对断掉掉铁管有效?没试过。

网友:
抵制锌合金水暖件人人有责!坑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