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这个 SOT23-6 DC-DC 的型号

楼主(2023-08-29):
SM2246EN 板子上的 DCDC,有4个
封装是 SOT23-6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

网友:
SY8089公版上是这个

网友:
量一下输入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引脚情况 相同的基本都可以替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

明显不是8089

网友A:
你这个6脚的芯片其中一个脚是没用的,功能和8089一样,不信你换一下看看,电压肯定是的正常。
这种6脚芯片我也是用8089替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6脚的芯片其中一个脚是没用的,功能和8089一样,不信你换一下看看,电压肯定是的正常。
这种6脚芯 ...

是的,大多数情况下
引脚定义和顺序都相同,可以互换
不知道这个芯片供电能力的情况下,不能百分百确定 SY8089 就一定比它更优秀
所以发了个悬赏找找型号
这样就能找出规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多数情况下
引脚定义和顺序都相同,可以互换
不知道这个芯片供电能力的情况下,不能百分百确定 S ...

那你不是应该问大家最牛的SOT23-6 DC-DC芯片是啥吗?

网友:
搭车求助一个芯片型号

网友:
是不是OB2263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是两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大多数情况下
引脚定义和顺序都相同,可以互换
不知道这个芯片供电能力的情况下,不能百分百确定 S ...

SY8089可以过85度高温环境下供电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是两行的

这个看看你的帖子

网友:
这个是SOT-563封装

网友C:
楼主看看是不是S-1721A1828这个型号?希望楼主把这颗芯片的外围电路拍下来
wechat_upload1695176771650a5843a0ea6
wechat_upload1695177565650a5b5d5ed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8089可以过85度高温环境下供电也没问题

8089能长时间2a使用吗

网友:
电流没测,不过至少8小时高温85℃跑老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是不是S-1721A1828这个型号?希望楼主把这颗芯片的外围电路拍下来

感谢回复

SM2246EN 4贴板子
背面4个 DCDC 都是这个丝印
分别是 1.8 3.3 1.2 1.5V 供电

我量了下, 4 脚都是 VIN 约 5V
如果是 ABLIC S-1721A  的话,VIN在 2脚。4脚应该是 VOUT2
而且 S-1721A 的丝印,看说明书应该是 一行
这个有两行丝印,且 Vout 在 3脚

所以应该不是

网友D:
我也有个46xt的盘,两个同样的S2丝印烧了,不是8089,我换过8089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46xt的盘,两个同样的S2丝印烧了,不是8089,我换过8089不工作

能把 IC 烧毁的电流,也经常会破坏其它元件。即使贴上好的 IC 板子也不一定正常工作